开机OK,但是过10多秒后无PCI复位(维修实例)

楼主(2006-09-07):
此板是SIS661FX的,开机OK,但是过10多秒后无PCI复位,各电压均正常,后无意打到BIOS没有33M的频率,更换BIOS后OK!
[此贴子已经被新照不轩于2006-9-9 13:51:50编辑过]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请问BIOS没有33M  怎么理解 谢谢!大家在写维修实例时,最好把维修原理讲一下.楼主的维修实例,我也看不懂.

请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板的主芯片是SIS 使用的应该是LPC总线的BIOS 一般型号为 WINBOND W49F002对着管脚定义图,查下CLK脚的位置,用频率计测试下有无33M 的时钟信号

网友:
LPC的BIOS块是需要33M的工作频率的。FWH的也是一样。

网友:
请教心在飞翔:孙老师说过FWH的CLI是第31脚,供电是第32脚,复位是第2脚,那么LPC所对应的时钟\供电\复位分别是第几脚,还有复位是几伏到几伏又到几伏的跳变过程? 谢谢了!

网友(2007-08-08):
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BIOS没有工作频率怎么和BIOS有关呢?不应该是和输入的那头有关系吗,不太理解,请解决一下

网友:
请问FWH的CLI是第31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的你的ID估计要被封了,节哀吧,

网友:
这样也行???
东西真是学不完的呀!呵呵!

网友:
sis的板应该是用5v的bios 怎么会有clk?

网友:
楼上的封号也没人可怜,无聊啊!孙老师回家和孩子团聚的感觉好吧,期待你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