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怪病孙哥心在飞师傅请看

楼主(2006-09-07):
七彩虹C.P4EP 主板开机C1 到26不动了啊PCI AGP都不显示 有时候可以显示一下啊。但很少是不是BIOS坏了啊。可找不到此板BIOS啊。AGP到北桥的AD线我查过了啊。没有问题啊。IO8702 的换过了啊。还不行是不是就是BIOS坏了啊。AGP供电一切正常啊。谢谢啊。

网友:
CPU座不空焊啊我加焊过CPU座了啊还是老样啊北桥没有加 焊啊

网友:
测AGP槽中的VDDQ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今天DREAM刚跟我说他修的一片南桥坏也会显卡不过哦.AGP的A6和B6这两个脚,查一下吧.

网友:
CP.的板此问题多为CPU座空焊造成加焊CPU座

网友:
这种情况,北桥或CPU座空焊的可能会大一些的。

网友(2006-12-09):
杰,我想这个问题和IO应该没有关系,应该属于北桥的问题。

网友:
http://www.crsky.com/default.html          霏凡软件
http://www.it168.com/                      IT168首页
http://www.oahelp.com/Index.html           激光打印机配件激光打印机耗材
http://www.13961.com/                      天工维修网
http://skyooko.home.bj001.net              龙腾数码站
http://61.131.120.68/wndq                  万能电器维修网
http://xshq.3322.org/ss/                   显示器维修网-资料中心
http://download.zol.com.cn                 显卡BIOS硬件驱动
http://www.pc-hospital.net/                电脑医院
http://www.chinadz.com/                    中国电子资源网
http://baoling.vicp.net                    电子资源信息网
http://www.pchome.net/                     电脑之家
http://www.cnfix.com                       中国电脑维修网
http://www.dnwx.cn/                        电脑维修网
http://www.biosrepair.com                  BIOS维修网站
http://www.qingdaopc.com                   青岛PC维修网
http://www.eyeteck.com/                    EYETECK维修网
http://www.wysw.com                        中国网址
http://www.cnww.net                        CNWW-中国网址
http://www.jdwx.cn                         家电维修
http://www.jdwxmagazine.com/               家电维修
http://www.gzfix.com                       南方维修网
http://xdl.myetang.com                     电子之友
http://www.kegedz.com                      科格电子
www.it168.com                              驱动程序
http://www.it023.com                       电脑在线
http://www.yqdown.com                      友情下载
http://www.searchnet.cn/                   网址大全
http://www.3kk.net                         网嗅
http://www.r8r8.com                        永联网
http://www.879.cn                          泥菩萨六合网
http://www.100down.com                     百当软件园
http://www.800down.com                     800免费软件下载
http://www.pcdog.com                       缤纷软件园
http://www.wxhdd.com                       北京科达电脑维修网
http://www.down99.com                      下载破解版注册码序列号
http://pay500.com                          光明软件园
http://soft.winzheng.com                   赢政天下
http://www.eastrepair.net                  东方维修网
http://www.nb365.com                       上海京北笔记本电脑笔记本论坛二手笔记本
http://download.zol.com.cn/                中关村在线软件下载
http://www.jdxz.net                        金电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