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845无主供电,更换CPU座和电源IC(RT9241A)后还是无供电!

楼主(2006-09-08):
双敏845主板,上假负载CPU主供电正常,上CPU后无主供电,更换CPU座和电源IC(RT9241A)后还是无供电!请指教

夜雨十三天:
标题写清楚 不然删除!

网友:
查PWM线路,以及VCC_VID的供电管

网友(2007-06-27):
呵呵换CPU试试也许板子你已经修好了~是上CPU后短路的~~

网友:
CPU是好的吗
有没有跳线

网友:
我这里也有块 478的 SIS芯片也是一样关注!

网友:
RT9241的第十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A(2007-09-14):
我今天也碰到了以RT9241为电源控制的华硕845主板,现象是能上C4 1.7G的CPU但上不了2.4的,有谁碰到这种问题过吗?刚拿来时是没有主供电,修好主供电后就出现以上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碰到了以RT9241为电源控制的华硕845主板,现象是能上C4 1.7G的CPU但上不了2.4的,有谁碰到这种问题过吗?刚拿来时是没有主供电,修好主供电后就出现以上现象了!!!

你应该是845D的板子或是上的是2.4D的cpu

如果我说的都对,那就证明你的板子没病!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哦!我忘了说刚搞好主供电时偶尔上得一两次C4 2.4的CPU之后就再也上不了了,上1.7完全没问题.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