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08):
开机的问题孙老师昨天有块L4S5M/DX+的红板南桥是SIS962L的,第一天是不开机经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电池有电,就是32.768晶振的一脚2.92V,另一脚0.33V就是不开机(跳过线,清过CMOS),以为晶振坏了,,因有事没有换。今天拿板准备换晶振但一通电,可以加电了。这时量晶振一脚1.77V,另一脚1.82V。请问孙老师是什么原因另外本人修过845的板IO有83627和8712的不开机,IO到开关,IO南桥的电压都正常也有调变,但是IO到绿线就是没有底电平输出(5-0V的眺变)排除IO的问题(IO都换过,有的都是从好板上拆的)没有修好。后来看到一篇贴子是同样的问题说是网卡芯片坏了。也就是说网卡芯片坏了影响IO不工作(但当时网卡芯片并不发烫),那不是说被IO控制的网卡,声卡,接口中的任何一样坏了都会照成以上故障(本人认为)不知道对不对请指孙老师指教,网卡,声卡,串口芯片又怎样判断好坏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首先说一下:网卡是受南桥控制的,可能是网卡信号短路,影响南桥的工作,致不开机的. 请高手发言!

网友:
网卡是受控于南桥的,可能是网卡信号短路,致主板不加电的.请高手发言.

网友:
一般的网卡上有3VSB电压和RSMRST#信号,这俩个地方不对,是会不加电的。

网友:
孙老师回答:这个说法我也无法确定,原来也确实碰到过类似现象比如点RST开关和SPEAK开关短路了,就出现过此问题也有可能是你这个桥应该是受潮造成的你可以在不开机的时候,测试下晶振两脚的数值,一般为700~900左右为正常,如果不正常,便高,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我在82801BA的桥上测试过多次

网友:
拆开网卡看看!!!!

网友:
楼主说的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南桥下面脏了。轻微短路引起的SIS 南桥的两脚起振电压都会在在1.XV左右高了,低了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