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电脑CMOS能设,但不能保存.(已解决)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6-09-08):
()七喜的品牌机,用的是MSI的板子,南桥是VT8237,有二个SATA的接口,故障为:进入COMS,能改菜单中的任何项,但是选保存退出时,按回车却无反应. 正常的主板按回车后都会重启,但它就是停住不动,没有死机. 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给点思路,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新照不轩于2006-9-9 13:44:23编辑过]

网友:
电池有没有电啊.

网友A:
查下JBAT跳线旁的那个二极管,另外就是换下83697试试。

网友:
谢谢,心在飞翔,换个IO就好了.

网友(2006-11-26):
这种板子就有这种毛病啊!
    你不知道V星越来越差了

网友: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按回车没反应,重启可以保存,不过当时可以用就急着买了.

网友:
本人遇到过,cpu较新而主板bios较老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io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请有经验的人讲解下,本人很想知道原理,原理比结果更为重要.

网友(2007-05-05):
-----------顶一个,今天才看到,好经验.但是更想知道原理.

网友:
如楼上某位大哥所说,我也碰到同样问题,而且是一批板,不过是杂牌的,按保存退出时,Y 就是一闪一闪,好象键盘不能用一样,其实只要按三键重起,一样能保存的,不算什么问题...使用是正常的

网友:
是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好像是品牌机的多一些,

网友:
想问问各位老师,难道CMOS的保存跟I\O也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JBAT跳线旁的那个二极管,另外就是换下83697试试。

强烈渴望飞翔老师讲讲要换83697的道理!!!

网友:
...........顶一下...学习中....应该好好消化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请有经验的人讲解下,本人很想知道原理,

网友:
让飞翔老师来回答吧
一般人不知道...

网友:
请问飞翔老师,coms不保存,电池有电  coms线路正常 跳线电压也正常  BIOS也刷过 可就是不保存,请问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2007-06-09):
我碰到过这个型号的主板,不能改启动顺序里的内容,其他的可以改,也能保存,机子也能用硬盘引导,客户要得急,就没有细研究,不知什么原因!各位说说!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来说说这个道理呀?

网友:
有点看头。我明天去看下原来有块板跟你一样的故障。换个IO试试

网友:
真没想到COMS不保存也跟IO有关.能不能把原理说一说!!!谢谢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低的CPU就好了,一上CD就不行。后来解释说板子对新CPU支持不好,渴望飞翔大哥解释下中间的原理。

网友:
这样的毛病遇到过一个后修好了
是一块845的主板上的2。4 533的CPU像他说的进BIOS按保存后按 Y不重起   后我把CPU的133频率变成了100后好开机还是2。4CPU正常保存
还有一块自动进BIOS的技嘉主板刷BIOS后好
还刷BIOS刷好过按Y不重起
个人经验   讲多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JBAT跳线旁的那个二极管,另外就是换下83697试试。

个人理解回复中提到的两个东西,都涉及到VBAT这个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就会引起COMS不保存或者发生错误.

网友:
看来V星的板子也是问题不少!

我也遇到过V星主板出问题,是965 N什么的,能支持CORE2CPU的那款.没上这么高的CPU,只上到PD820,就是不是很稳定,后来出的问题是没法用G版的系统盘装系统,BIOS里能找到光驱,可启动过程中有问题,找不到.

网友:
受益非浅呀    我有块板子为什么重启一下时钟不能保存呢   请指点指点

网友:
想了一下,很多BIOS保存不了是不是I/O挂?

网友(2007-07-23):
IO会引起保存不了信息呀,不懂,还得学习呀

网友:
楼主是按回车无法保存CMOS。而不是说断电后无法保存。而且bios的芯片引脚都是和IO83627连接的。

网友:
IO芯片从理论上来说好象和CMOS没什么关系啊~!郁闷 ~!

网友:
vbat电压通io,io内部短路,拉低vbat的电压,当然就不能保存cmos设置了。

网友(2007-09-07):
又学到一招了 关键是理论+实践 基本功要加强啊 !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这样的例子 碰到过 也是品牌机主板 via芯片 保存时y一直闪 这时按复位或开机键就能保存 起初怀疑是赛扬D和bios的问题 换了c4 1.7也是如此

网友:
有的问题是很难从理论角度讲清楚的!
我感觉IO的某些性能不良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没解决,看了很有启发,谢谢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和I/O有关,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啊1

网友:
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