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55,不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2006-09-08):
今天搞一片AOPEN AX34 PRO的板,VIA芯片的370板,卡跑55停住了,之前是09.一查说明书:AWARD 的BIOS没有这个代码.AMI的是: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
门电路
A-20的地址线.不明白什么意思.
芯片

网友:
来点建设性的建议吧,各位老大.

网友:
这个代码出现在26以前还是26以后呢?

网友:
26从头到尾没出现过.

网友:
4楼说的极是我估计也是板卡级问题洗刷刷就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