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包810怪病难修

楼主(2006-09-10):
 手中有一块公包810主板开机DD 然后C1 C3 01 02 07然后重起重复前面的啊。 IO83627HF 换过几个了啊还是不行BIOS没有刷呢和BIOS有关系吗不过这个不太好找啊。

网友:
刚刷过一样的BIOS 还是开机 C1 C3 01 02 07一直是这样啊。IO换过N个了啊还是不行是不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刷BIOS,找个 I/O相同,板型相同的810板刷就可以了

网友(2006-10-30):
楼上的,为什么呢?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IO的问题.再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COM口的芯片,最好换一个与你换上的那一块IO同一配套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