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脑845板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06-09-10):
通电开机进入硬盘引导那个界面时自动断电 注意,没接任何外设如硬盘,软件驱等如果开机时进BIOS画面后开机多长时间都不会断电,或不按F1(会有F1提示,找不到软驱,BIOS里没关),也不会断电。做了如下处理:查了所有的电压,各个芯片的温度,基本正常,更换I/O,刷过BIOS还有什么地方能引起此故障,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谢谢;(感动得泪流满面)

网友:
量一下内存下面排阻的电压为多少。是不是1.2-1.3?

网友:
查下硬盘接口。再则为NQ坏。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这是科脑主板的通病.

网友:
是的。我是科脑的生产商,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改为豆腐脑牌。

网友:
这种板子,真是太烂了。

网友:
换总线供电管没有?另外如果每次都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关机,不加CPU也会关机的话,我认为是PWR开关后面连接的一个小管子坏了B极接PWR 一脚,C接I/O E极接地豆腐脑牌的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其他牌子的修到过N块此故障MS 6137 比较经典的一个370主板,也有些有此故障现象

网友:
内存条数据线没有供电电阻(空的),通往北桥的电阻上的电压有时开机为1。1 ,有时开机为0。3V,不等

网友:
谢谢,孙老师的宝贵经验.

网友:
不好意思,又看了下,估计是NQ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