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端对地短路

楼主(2006-09-10):
CPU供电端对地短路,排除供电的管子问题后,一般我不再检查下去了,大家如何做的?我的意思是基本判断桥挂了,大家还会继续检查电源控制部分吗?

网友:
呵呵,CPU电压也有到SB的哦

网友:
北桥挂了,CPU电压没有到SB的.

网友:
顶楼上的,一定是NB挂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dwb001在2006-9-10 7:48:31的发言:
北桥挂了,CPU电压没有到SB的.更正一下,是有部分板子的南桥也有Vcore电压的。所以Vcore电压短路,有南桥的可能。

网友:
还有就是,我碰到过CPU座中间的钽电容短路,造成Vcore短路的。

网友:
哦,长见识了.

网友(2008-04-08):
问下 我把电容 供电管 电源控制芯片 CPU座里面的贴片电容都拆了 还是短路  是不是就北桥挂了  没的修了吗  一块板子就这样挂了???  你们遇到北桥挂的几率多吗?

网友:
支持一下,呵呵,NB坏了啊,没必要在检测了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