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A SCL 问题

楼主(2006-09-10):
主板上就内存槽上面的这两点方便测量,据我所知,SDA SCL 是南桥发出,IO、CLK、北桥、内存、CPU、供电都会用上它,如果某故障时,量到这两点电压或对地值有问题,一般来说IO可能性大点,但排除IO之后,下一步该怀疑谁了?我最不希望怀疑的是南桥,就算可以逐步排除几个芯片,会不会有可能是线上所连接的无关痛痒的小元件问题?主板上太多这样的类似情况了,许多信号线都接有小电容到地,如果是A D那样的还有对比来判断(也不定就好判断),但好多控制线上面的很头痛,几乎难以去搞清楚,谁有好办法来迅速找到一些漏电的小电容?

网友:
修的板少,还没碰上过这两个信号电压阻值异常的板...

网友:
有可能是线上所连接的无关痛痒的小元件问题,

网友:
主板上贴片电容变质的电容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对于大厂的板.深圳小厂生产的,就不敢说了,恐怖的要死~ 小贴片电容漏电的,修不出来

网友:
我也认为是小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