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版块用来发表维修实例及经验,提问类请不要在本版发表,一律删除

楼主(2006-09-10):
请大家把维修过程遇到的各种已经解决的故障贴到这个版面,这样可以给大家提供思路,方便类似故障的维修。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0 10:32:58编辑过]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6-10-19):
V星主板最容易坏的是MS-5   MS-7它们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控制内存.显卡.总线.V星主板上的L43.L44损坏引起南桥发热等!

网友:
技嘉主板内存供电管15N03易坏

网友(2007-04-25):
老大,我也想发表一些个人的经验,但是好像不能在这发表,是不是这个板块有级别限制啊??

网友:
品牌主板的CPU座容易空焊,遇到过好几例这样的情况

网友(2007-05-27):
V星主板上的L43.L44损坏引起南桥发热等!
在哪一偏了呀,我怎么没找到呀能详细说一下在哪一块

网友A:
在这里不能发新帖啊 !!!
老大明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不能发新帖啊 !!!
老大明察!

你的级别不够。

网友(2007-08-16):
CPU温度为负.....I/O旁一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