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包810我修不好了啊 心在飞傅看看

楼主(2006-09-10):
开机C1 C3 01 02 07一直是这样BIOS刷过IO换个N个了啊。还是不行啊。还是老故障啊。是不是北桥坏了啊。以前见过这们的毛病有时一按一下北桥就正常了啊 请帮忙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
232 & 185

网友(2007-06-17):
75232和75185

网友:
是串口芯片的是吗?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
倒,省了75.........

网友:
我的一块815也是这样~
以前不能触发,换了个IO能触发了,也是不停地跑00 -c1- c3 - 01 - 02- 07.有高手说是到IO的时钟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这种毛病跟串口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呗干吗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跟窜口 也不搭噶的呀

网友:
一看楼上几位没有修过这类的故障
大部分串口芯片不正常,会导致IO工作不正常,从而使DEBUG卡代码C1 01 02 07循环!
至于11楼所说的,就让人费解了,怎么会是档内存呢!

网友:
对,一般是IO ,BIOS ,拆串口也是围绕IO啊。

网友:
楼主说有时按北桥会过,那会不会是北桥虚焊,看了大家说的正在思考中,还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