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飞翔和孙哥进来看看

楼主(2006-09-10):
手中一升技IS7-V2 开机C1  C3 0102 07 然后停到C1不走了啊。关掉再开还是老故障 IO83627HF和BIOS也都换过了啊。还不行啊。今天遇到两块了啊。一块也没有修好啊。这到底是哪的问题啊请师傅们指导一下啊。

网友:
我更晕~75232 75185 COM口控制芯片

网友:
怪了哦,你为何总遇到这类故障。。。。。。我碰到跑这样的代码的时候,首先要排除检不过内存的原因。然后就是BIOS,IO,以及75232其它的原因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也不想啊。像这种问题75232会也影响吗。除了IO 和BIOS还有内存线路吗。可正常啊。那又是哪的问题啊大哥

网友:
75232有故障的话,是会影响IO的工作的,而你这种情况好多都是IO没正常工作引起的。

网友:
大哥我换的IO全是新的啊。我一下子换了八个啊。难道还是IO的问题吗。是不是IO线路有问题啊。我查不出来啊。大哥以你高见是哪坏了啊。呵呵

网友:
我不是说让你换75232试了嘛?再说这种故障,常见的方法都告诉你了,如果还是无效的话,就只有看到板才能确定了,在这里没看到具体情况,就只能是猜的了

网友:
晕!75232是串口控制IC

网友(2007-02-04):
哑机巴白啊
你不知道量一量DDR的91。92两脚看有没有一个3。3V的电压啊
有的话量哈子到北桥的线咯
还不好干北桥啊

网友:
如果是停在C1,我认为应该要先看一下,DDR的供电2.5v有没有,终结电阻上的1.25V正正常与否,
然后再看一下6个时钟频率正确与否.有两根系统管理总线正常与否,如果以上条件都正常
则打一下,64根连到北桥的数据总线,13根地址线.看看对地阻值正常与否.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上说具体些,不然误导思路

网友:
修的现在都不想修了,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代码循环跑,似乎是I/O的问题,但楼主换了7-8个
怪!

网友:
-----感觉能够影响到的,各位都已经提出来了,关注中.......

网友(2007-03-15):
北桥虚焊,压北桥,如果过,就可以骗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