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865AEB44对地断路

楼主(2006-09-10):
asus865AEB44对地断路,就是供开机电压的那个3及管相当我1117的功能,是不是南桥坏了, 徐了做BGA 还有没有办法救活

网友:
什么叫作AEB44对地短路?是电压或是信号线?

网友:
是一个3及管   就是待机的时候有电压输出到PO/NO那个3及管啊

网友:
输入电压应该5V输出是3。3V  跟815的那个1117管差不多

网友:
不就是一个线性调节器吗?你量输出端的3.3VSB电压是否对地短路就知道了,如果短了,南桥就坏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半天不知道他说什么,表达有问题还是我们理解水平低啊.

网友:
烦请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写清楚,比如楼主的问题,是断路还是短路?一字之差,失之千里的,提问也是有艺术的,问题描述的清楚严谨,大家也爱帮你分析。

网友:
打错了字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