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钰845GL主板心在飞在吗

楼主(2006-09-12):
此板不加IO8712 72角电压1V 南桥旁1117对地20欧摘掉也是一样是不是就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如果3.3VSB的输出端对地20的话,南桥百分之九九挂。

网友:
就是南桥3.3输入的对地20欧 应该是南桥坏了吧。多谢心在飞翔师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