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飞翔师傅请进来坐坐

楼主(2006-09-13):
手中有一块硕菁845GL-C主板来时客户说不能显示 经测示可以亮于是加焊了一下电压芯片9241 后开机不复位了啊。插上478灯具灯不亮CPU没有电压了啊。也没有空焊啊。于是重新更换了一个9241还是不行啊。9602 也换了啊不行。北桥也不短路啊, 三极管量了不坏啊。CPU供电的两个管子对地组值为56欧是不是不正常啊。这个主板只要是CPU没有电压我从来没有修好过啊。我可怕这个主板啊。请师傅公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
9421+9602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痛。我经手的板子没有这个组合的,所以没有什么经验,但无论什么样的IC,如果换IC后无效,就应当从IC工作所需要的VCC5或VCC12,以及PGOOD,COMP,FB等信号上连接的贴片元件来查起。

网友:
RT9241要注意10PIN得有5V如果没有先拆了连着它的一个3极管.一般都能OK.

网友:
到南宁来也修了不少板了,就修到一块此IC 的板还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导致的,修复后OK

网友:
新照  你在南宁什么地方修板呀 方便说吗  我家亲戚有在那边的 以后机器出问题可以找你帮忙

网友:
对了 找你这样的高手修板不会太贵吧

网友:
呵呵,不敢称高手我现在修的都是别的维修部修不好的,累死掉了我们的维修地址,看看我的QQ就知道了

网友(2006-12-03):
楼主的板子好了吗

网友:
问题太难了,俺解决不了,俺去找俺老师去.

网友:
看你们说了这么多,我想我也修不少这样的板子,有修好的,但多数好像最后都是北桥对地数为几。晕

网友:
如果确定芯片没有问题就要看他的工作条件了,心在飞翔说的比较详细,但是在我的板子里大多芯片还有一个EN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照样电压IC不工作。没有看过9241B的资料,具体无法说。有时间联系一下呀。杰886,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挺想念你们的。

网友:
EN的信号,好像只在VRM10以上的VRM标准里才有,像RT9241这种VRM8和VRM9的VRM,好像是没有VRM_EN的。

网友:
再有就是SS(SOFT STAR)信号了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这款板子这个毛病居多,本人修过五块了.这个板子9241的软启动脚不是连接的电容,而是通过一个三极管给他一个高电平.你可以直接换一个这个管子,或者不上就完了.

网友:
请问心在飞翔在哪里工作啊? MSN或QQ有么? 想和你交个朋友阿。我的MSN:rc_2612@tom.com. 有时间在MSN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