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请帮忙,MIS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6-09-13):
型号:MS6571,我这有两块同一个故障,单位用,不知是什么原因两块主板都是I/O芯片烧了,通电时I/O特热,换了新的后就能正常工作了,但是有以下的故障,COM1何COM2不能用,声卡能正常的装上驱动,就是没有声音输出,请老师帮忙还有哪部分有问题呢?多谢了!!!
芯片

网友:
COM口不好用,你换过75232了吗?声卡的问题,先查5V供电正常不,然后查2,3脚的14M或24M频率,6脚的12M频率,11脚的3V复位电压,注意,6脚和11脚要进入系统后才有。

网友A:
有些COM口不好用,是因为在CMOS中关闭了COM功能.

网友:
CMOS我都看了,没问题。进入系统后,查了一下设备管理器,COM1和COM2提示工作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