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9-13):
都是一些文字性的东西!有一定的参考性!转载的!
显示器常见故障简易识别
论坛不许上传DOC格式文件,我只有转成文本了!还有一些液晶和CRT的资料有10M左右,有什么办法能上传吗?汗!网通线路访问电信服务器好慢啊!
内容如下:
显示器常见故障简易识别大全.
1.电源开关的损坏 数控显示器电源开关的工作在小电流状态,其损坏的极率很小。当您插入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时,如果能够听到轻微的"噼啪"声,说明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是正常的,同时电源保险丝完好。如果显示器的电源指灯不亮,大多情况下不是开关坏,而是电源电路故障。 2.保险丝的损坏 如果是保险丝损坏,不要轻易的更换保险丝,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保险丝损坏的原因。基本判断标准如下: ① 玻管表面清晰透明,内部的保险丝只有一处熔断。 这是由于意外的市电电路中有浪涌电压出现或因为频繁的开关机,还有也可能是工作环境温度太低而意外的熔断。这时可以采用同型号直接更换。注意:显示器采用的是和彩电一样的延时保险而非普通的保险丝,一般14,15,17都可采用3.15A,部分17的要采用5A的保险丝。对于使用陶瓷封装的保险丝,最好采用同型号的代用,以避免经常更换保险丝。 ② 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 这一般是电路管击穿,电源PWM控制集成块击穿所致。 ③ 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 这种情况一般是220V整流
二极管
一个可两个击穿,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 ④ 玻管严重炸裂。 这种情况一般不易出现,多是电源直接短路所致,应仔细检查整流前的电路,还有消磁线圈。 3.电源线的损坏 有时因为意外的用力拉动或碰撞,电源线也可能内部断线,这时采用替换法即可查出。 4.电源线与显示器插头松动 有的电源线插头因为规格不标准,与显示器的电源插座吻合不紧,造成接触不良,会产生时亮时不亮的现象,表面上和显示器加不上电一样。 二、是否有不正常的声音 显示器固有的几种正常声音:消磁电路充磁的声音(嘭的一声,和消磁继电器动作同步,声音接近重叠),内部消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连续两次,间隔4S),行电路继电器动作的声音(咔嗒的一声或两声),高压充电的声音(吱吱啦啦的声音长约3秒钟)。 1.清晰的"啪啪"高压放电声 这一般是由于FBT周围电路有高压放电现象。返回维修。 注意:如果显示器内有间断或连续的"啪啪"高压放电声时,这时应马上关机,否则会因为高压放电把其他元件击穿,使故障范围扩大,严重时甚至造成显像管报废。 2.继电器连续动作的"咔嗒"声 这是由于模式判别电路或MCU故障所致。返回维修。 注意:对于数控显示器,每次开机时,都有"咔嗒"一声的消磁继电器吸合声,间隔大约4秒后,再释放。有的还伴随着S校正电路的继电器的吸合声,不过这只有在开机时和变化画面模式时,才出现。 3.轻微的"吱吱"声 显示器内部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电源负载过重所致。返回维修。 注意:有的显示器在按下显示器面板的开关后,显示器内部会有比较明显的"吱吱"声,这是因为开关变压器转为轻载时,自身产生的叫声。有的持续几秒钟就消失了,有的可能始终存在,除非你拔下显示器的电源插头。不过这属于正常情况。 4.微弱弱的"嗒嗒"声 如果有这种声音时,有时会伴有电源指示灯明暗闪亮。这是因为电源电路有严重的短路情况。返回维修。 5.明显的"沙沙"声 这一般是显示器开关变压器的接地端松动造成的。返回维修。 三、异味的判断 对于新购买显示器,刚开机使用时在前几天内有一种塑胶味,这是因为内部元件的固定使用了热熔胶或其他胶类和显示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和内部一些电感线圈内部的绝缘漆在显示器工作时散发的味道。 1.酸味 如果有这种味道,一般是内部电容有过热或过压爆裂,电容的酸性气体溢出所致。 2.糊味 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大发热源件如功率管,二极管,大电阻等过量发热烧毁电路板所致。 3.臭味 这一般是由于显示器的高压嘴受潮漏电对空气放电所致。 四、图象是否正常 1.横线 ① 一条或两条淡淡的横线(大约0.2mm宽) 对于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因其采用栅形的荫罩板,为了防止荫罩板变形而加有阻尼线,15"为一根,17"为两根。 ② 数厘米宽的灰色或深灰色横条 如果显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数厘米宽的深颜色干扰条并可上下移动且时有时无,这时可判断是显示器行电路部分有虚焊情况。 2.竖线 ① 极细不易觉察的细竖线 对于索尼的特丽珑显示器,可能是因为气温过低,荫罩板有轻微的形变引起的,这种情况一般等温度正常时就消失了。 ② 数厘米宽的灰色或深灰色竖条 这一般是场电路有元件损坏或是有虚焊引起的。 ③ 左侧有细线 显示器左侧靠近边缘的地方有轻微的细线,这是由于目前的生产技术造成的,只是有的显示器明显一点,有的不明显罢了。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都属于合格的产品。 ④ 两边有S形的上下移动的竖条 这一般是由于显示器的电源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有个别管子损坏或是高压电容容量减小所致。 3.黑点 ① 1个或2-3个极小的黑点 由于目前的生产工艺带不能保证每一个CRT上的荧光粉都完全正常,因此个别显示器上有1个或2-3个极小的黑点,这是正常的。 ② 较大的黑点 这种黑点一般出现在显示器中心位置,这一般是因为消亮点电路失效所致,中心位置的荧光粉过早老化所致。这种情况无法修复。 ③ 不规则跳动的黑点 这一般是显示器内部的干扰所致。 4.亮点 ① 极小的白色亮点 同小黑点,是由于生产工艺造成的。 ② 彩色亮点 是由于水珠或油滴飞溅到CRT表面产生的光线散射现象。擦洗清除即可。 ③ 不规则的白块 对于有表面涂层的显示器是由于表面涂层脱落所致。无法修复。 ④ 不规则出现的跳动的白点或白线,大约有直径1-2毫米 这一般是由于外部强信号干扰所致。但内部电路故障时也有此现象出现。 5.水波纹 由于目前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还不能完全消除显示器的水波纹(也叫摩尔干扰),只能减少。有的客户把水波纹严重的叫"旋涡"。有时象刮风似的会从显示器的一端到另一端。当显示器刚开机时,这种现象会非常明显,但过半个小时以上时,这种情况应该减少或消失。只要干扰在允许的范围内,都属于正常。显示器图像边缘有轻微的水波纹是正常现象,聚焦越清晰水纹越明显。我们要注意:如果要显示器正常工作一定要给之一个标准的工作环境,否则会出现非常奇怪的故障。 6.闪烁 一般是由于刷新率过低所致。但是如果你把显示器的刷新率调到75HZ以上时,图像仍然闪烁如故,这可能是显示器内部电路出了问题。 7.抖动 ① 整个图像整同时上下幅抖动。 场电路性能不好。 ② 整个图像整同时左右的跳动。 行电路性能不好。 ③ CRT屏幕只是部分区域有图像左右抖动现象。 ④ 图像明暗变化明显,有时同时伴有图像大小变化。 8.模糊 ① 刚开始清晰,随使用时间越来越模糊。 这是显示器的行扫描电路有问题,可能是FBT(Fly Back Transfer)漏电漂移,也可能是行管,逆程二极管,逆程电容的热稳定性能不好所致。这种故障只能返回维修。 ② 刚开始模糊,过十几分钟或半个小时后清晰并正常。 这一般是CRT管座受潮所致。大多是由于显示器所在的工作环境湿度太多,显示器又不经常使用,管座受潮电阻增大所致。故障轻微时把显示器连续运行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如果故障严重这时需要更换CRT管座。 ③ 整个CRTtank屏幕图像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和图像细节。 这一般是FBT的聚焦电位器移动,或FBT漏电。如果是年代久远的显示器大多是CRT老化散焦所致。如果是电位器移动可通过调整解决,如果是FBT漏电只能通过更换FBT。 ④ 整个CRT屏幕图像象风刮似的向一个方向拖尾。 这时你可以比较此时的OSD菜单是否也是同样现象。如果不是,这可能是显卡有故障。如果是,这是显示器的色处理电路故障所致。 ⑤ CRT屏幕部分区域带彩色镶边。 这一般是显示器的静会聚性能不好。当显示器部分磁化时也有该现象。该故障需要拆机调整。 9.变形 ① 刚开机时屏幕有此小,过几分钟后就基本正常了。 这是显示器典型的"呼吸效应",只是太过于明显罢了。正常情况下显示器在工作时,图像不应该有明显地变大或变小,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说明显示器内部某些元件热稳定性能不好。 ② 图像扭曲变形。 图像严重扭曲,通过调整OSD菜单仍不能恢复正常或调整正常后在关机后丢失,这说明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或MCU控制电路有问题。 ③ 当显示器切换不同的工作模式时,图像有明显的变化,或者是在640*480是还可以満屏,但在800*600下有明显的画面缩小,在1024*768下变成了一个窄条,但图像内容完整且清晰。这是显示器内部的B+电压自动跟踪电路出现问题,一般是行扫描集成块出现问题或者是MCU部分功能损坏所致。 10.色斑 屏幕上有不规则的色块或部分区域明显的偏向某一种颜色或偏暗,这是由于显示器磁化所致。如果是轻微的磁化,通过显示器自身的消磁电路(注意:不要在半小时内重复消磁。),如果显示器自身不能消除,可试着用消磁棒便可以解决。但如果是显示器内部的萌罩板磁化或其变形,则色斑是无法去除的。 11.偏色 ① 如果显示器明显的缺某一基色(R,G,BTANK),这是显示器信号通路问题所致。请先检查15针D形插头,看1,2, 3号针是否有残缺。如果没有就是信号线内部断线或尾板电路有问题。 ② 如果是显示器屏幕恒为R或G或B,且调整无效,这是由于CRT内部碰极或尾板电路故障。 ③ 如果是图像的底色明显的偏向某一种颜色,这时可以试着通过OSD菜单中的RGB调整恢复正常。如果不行,是显像管老化所致。 12.显示器屏幕过暗且亮度调到最大 如果显示器亮度过暗但此时亮度调整却是100,这时可进入工厂模式对副亮度进行调整。因为显示器的每一种工作模式在显示器的存储器中都有用户数据和标准数据,当用户进行调整时,显示器的MCU要把当前的数据和标准数据进行比较,以防止引起显示器电路保护。如果显示器的标准数据被意外的改动,这时就出现显示器过暗或过亮的情况。 13.显示器电路过亮且无法调暗 如果显示器亮度过亮,即使把亮度调为0,图像还是非常的亮,这是显示器的亮度自动控制电路(ABL或ABC电路)失控所致。这种故障须拆机修理。 14.关机后屏幕上有一个亮点,大约过3-5秒钟后消失 这是由于显示器的消亮点电路故障所致,关机后不能有效的阻止尚处于高温的阴极向荧光屏发射的电子,因为没有了偏转电路工作,这时电子打在屏幕上形成一个大约直径3-5毫米的亮点。如果这种情况长时间的出现,将引起屏幕中心的荧光粉过早老化,产生屏幕中心有一个明显的暗斑。这种故障须拆机修理。 15.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但没有图像 ① 刚加电时有高压充电的声音,同时电源指示灯呈绿色,过大约5-10秒钟后指示灯变为橙色,并同时伴有失去高压的"吱吱啦啦"的声音。这时大概可判断是显示器的15芯的数据线的行或场同步信号线(13或14号针)有某一根断线,使显示器误认为主机没有送来信号,过4-5秒后自动进入低耗节能状态。 ② 加电时没有高压充电的声音,即使去掉信号线,电源指示灯也始终为绿色。这种情况一般是行扫描电路故障,没有产生高压。 ③ 加电时有高压充电的声音,屏幕上没有图像,去掉信号线后,电源指示灯过一会儿变成橙色,并伴有高压泄放的声音。这种情况也为电路故障,一般是CRT的某个工作电压没有加上,这时你可以观察一下,CRT的灯丝是不是亮的。也有可能是栅极电压没有加上。 16.显示器菜单设置不能存储 每次开机后都需要重新调整显示器的设置,调整后能够正常使用,但关机后数据丢失。这是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有故障,不能保存当前的设置信息。当显示器的存储电路故障时,还有其他奇怪的故障现象,如图像无法调亮(暗),不能调滿屏,偏色等。
-------------------------------------------沈阳元邦科技有限公司马志军 ? ?技术支持工程师E-mail:aiko819@163.com电话:024-83891493传真:024-23901951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翠路2甲5号邮编:110000 2
液晶日常维修的一些思路
液晶日常维修的一些思路
? ? ? ?1.显示器整机无电? ?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 ?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输入电感、开关管、稳压二极管等。? ? 比较少见的故障是由主板cpu引起的电源不启动,这部分其实原理也比较简单,就是通过键控板到cpu,再通过cpu输出一个控制信号驱动电源变换集成电路工作。?? ?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检修的要点是对比修理法。? ?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 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升压变压器和灯管,新机的保护电路和工艺问题比较的多。? ? 3.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 ?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 ?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 ? 4.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如果是屏的驱动电路在主板,那么应该是主板的故障,如果屏的驱动电路在液晶屏上,一般情况下屏就应该换了,维修的风险很大的。? ?5.偏色故障? ? 一般可以进入维修调整模式进行调整。? ?6.其它相对少见的故障? ?干扰: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液晶显示器有可能出现一些干扰,大部分是正常现象,有少数是电路上带来的。? ?因为,液晶显示器的特殊生产工艺,造成了只有在标准的工作模式下检测到的问题才能够算是故障。
-------------------------------------------大庆市晓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本人电话:0459-6310005、5886868传真:0459-6310003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区德威电脑城三楼1号邮编:163000 2006-8-9 20
彩显大功率管主要参数
彩显大功率管主要参数
型号 功率Pcm/W 反压
BVcbo(V) 电流
Icm/A 功能 备注
BU208A 50 1500 5 电源开关管
BU508A 75 1500 8 电源开关管
BU2508AF 45 1500 8 行管
BU2508DF 125 1500 8 行管 带阻尼
BU2508D 125 1500 8 行管 带阻尼
BU2520AF 45 1500 10 行管
BU2520AX 45 1500 10 行管
BU2520DF 125 1500 10 行管 带阻尼
BU2522AF 45 1500 10 行管
BU2522DF 80 1500 10 行管 带阻尼
BUH515 60 1500 8 行管
BUH515D 60 1500 8 行管
C1520 10 250 0.2 视放管
C1566 1.2 250 0.1 视放管
C1573 0.6 250 0.07 视放管
C1875 50 1500 3.5 电源开关管
C3153 100 900 6 电源开关管
C3026 50 1700 5 行管
C3457 50 1100 3 电源开关管
C3459 90 1100 4.5 电源开关管
C3460 100 1100 6 电源开关管
C3461 140 1100 8 行管
C3683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C3686 50 1400 8 行管
C3687 150 1500 8 行管
C3481 120 1500 5 电源开关管
C3688 150 1500 10 行管
C3842 12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C3883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C3885 50 1400 7 行管
C3886 50 1400 8 行管
C3887 80 1400 7 行管
C3888 80 1400 80 行管
C3889 80 1400 80 行管
C3891 50 1400 6 行管 带阻尼
C3892 50 1400 7 行管 带阻尼
C3893 50 1400 8 行管 带阻尼
C3895 60 1400 7 行管
C3896 70 1400 8 行管
C3897 180 1500 12 行管 带阻尼
C3997 250 1500 25 行管
C3998 250 1500 25 行管
C4122 6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C4123 60 1500 7 行管 带阻尼
C4124 70 1500 8 行管 带阻尼
C4125 70 1500 10 行管 带阻尼
C4237 150 800 10 行管
C4269 60 1500 7 行管 带阻尼
C4293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C4294 5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C4589 50 1500 10 行管 带阻尼
C4742 5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C4744 5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C4747 50 1500 10 行管
C4769 60 1500 7 行管 带阻尼
C4770 60 1500 7 行管
C5048 50 1500 12 行管
C5088 45 1500 8 行管
C5129 50 1500 6 行管
C5144 200 1700 20 行管
C5148 50 1500 8 行管
C5250 50 1500 8 行管
C5297 60 1500 8 行管
C5299 60 1400 8 行管
C5339 50 1500 7 行管
C5418 120 1500 6 行管
D1396 50 1500 2 行管 带阻尼
D1398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D1402 120 1500 5 电源开关管
D1403 120 1500 6 电源开关管
D1426 80 1500 3.5 行管 带阻尼
D1427 8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D1428 8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D1433 80 1500 7 行管
D1434 80 1700 5 行管
D1455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D1554 40 1500 3.5 行管 带阻尼
D1555 50 1500 5 电源开关管
D1878 60 1500 6 行管 带阻尼
D1879 6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D1880 70 1500 8 行管 带阻尼
D1881 70 1500 10 行管 带阻尼
D1886 70 1500 8 行管
D1887 70 1500 10 行管
D2125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D870 50 1500 5 行管 带阻尼
清华同方
马吉祥
2006.06.03
常用晶体管资料
原作者: 来源: 晶体管资料大全 日期: 2004-02-12 访问次数: 403
-------------------------------------------------------------------------------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IRFU020 50V 15A 42W * * NMOS场效应
IRFPG42 1000V 4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F40 900V 4.7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9240 200V 12A 150W * * PMOS场效应
IRFP9140 100V 19A 150W * * PMOS场效应
IRFP460 500V 20A 250W * * NMOS场效应
IRFP450 500V 14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440 500V 8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353 350V 14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350 400V 16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340 400V 10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250 200V 33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P240 200V 19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150 100V 40A 180W * * NMOS场效应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IRFP140 100V 30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P054 60V 65A 180W * * NMOS场效应
IRFI744 400V 4A 32W * * NMOS场效应
IRFI730 400V 4A 32W * * NMOS场效应
IRFD9120 100V 1A 1W * * NMOS场效应
IRFD123 80V 1.1A 1W * * NMOS场效应
IRFD120 100V 1.3A 1W * * NMOS场效应
IRFD113 60V 0.8A 1W * * NMOS场效应
IRFBE30 800V 2.8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BC40 600V 6.2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BC30 600V 3.6A 74W * * NMOS场效应
IRFBC20 600V 2.5A 50W * * NMOS场效应
IRFS9630 200V 6.5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9630 200V 6.5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9610 200V 1A 20W * * PMOS场效应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IRF9541 60V 19A 125W * * PMOS场效应
IRF9531 60V 12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9530 100V 12A 75W * * PMOS场效应
IRF840 500V 8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830 500V 4.5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740 400V 10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730 400V 5.5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720 400V 3.3A 50W * * NMOS场效应
IRF640 200V 18A 125W * * NMOS场效应
IRF630 200V 9A 75W * * NMOS场效应
IRF610 200V 3.3A 43W * * NMOS场效应
IRF541 80V 28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540 100V 28A 150W * * NMOS场效应
IRF530 100V 14A 79W * * NMOS场效应
IRF440 500V 8A 125W * * NMOS场效应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IRF230 200V 9A 79W * * NMOS场效应
IRF130 100V 14A 79W * * NMOS场效应
BUZ20 100V 12A 75W * * NMOS场效应
BUZ11A 50V 25A 75W * * NMOS场效应
BS170 60V 0.3A 0.63W * * NMOS场效应
2SC4582 600V 15A 75W * * NPN
2SC4517 550V 3A 30W * * NPN
2SC4429 1100V 8A 60W * * NPN
2SC4297 500V 12A 75W * * NPN
2SC4288 1400V 12A 200W * * NPN
2SC4242 450V 7A 40W * * NPN
2SC4231 800V 2A 30W * * NPN
2SC4119 1500V 15A 250W * * NPN
2SC4111 1500V 10A 250W * * NPN
2SC4106 500V 7A 50W * 20MHZ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4059 600V 15A 130W * * NPN
2SC4038 50V 0.1A 0.3W * 180MHZ NPN
2SC4024 100V 10A 35W * * NPN
2SC3998 1500V 25A 250W * * NPN
2SC3997 1500V 15A 250W * * NPN
2SC3987 50V 3A 20W 1000 * NPN(达林顿)
2SC3953 120V 0.2A 1.3W * 400MHZ NPN
2SC3907 180V 12A 130W * 30MHZ NPN
2SC3893 1400V 8A 50W * 8MHZ NPN
2SC3886 1400V 8A 50W * 8MHZ NPN
2SC3873 500V 12A 75W * 30MHZ NPN
2SC3866 900V 3A 40W * * NPN
2SC3858 200V 17A 200W * 20MHZ NPN
2SC3807 30V 2A 1.2W * 260MHZ NPN
2SC3783 900V 5A 10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3720 1200V 10A 200W * * NPN
2SC3680 900V 7A 120W * * NPN
2SC3679 900V 5A 100W * * NPN
2SC3595 30V 0.5A 1.2W 90 * NPN
2SC3527 500V 15A 100W 13 * NPN
2SC3505 900V 6A 80W 12 * NPN
2SC3460 1100V 6A 100W 12 * NPN
2SC3457 1100V 3A 50W 12 * NPN
2SC3358 20V 0.15A * * 7000MHZ NPN
2SC3355 20V 0.15A * * 6500MHZ NPN
2SC3320 500V 15A 80W * * NPN
2SC3310 500V 5A 40W 20 * NPN
2SC3300 100V 15A 100W * * NPN
2SC1855 20V 0.02A 0.25W * 550MHZ NPN
2SC1507 300V 0.2A 15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1494 36V 6A 40W * 175MHZ NPN
2SC1222 60V 0.1A 0.25W * 100MHZ NPN
2SC1162 35V 1.5A 10W * * NPN
2SC1008 80V 0.7A 0.8W * 50MHZ NPN
2SC900 30V 0.03A 0.25W * 100MHZ NPN
2SC828 45V 0.05A 0.25W * * NPN
2SC815 60V 0.2A 0.25W * * NPN
2SC380 35V 0.03A 0.25W * * NPN
2SC106 60V 1.5A 15W * * NPN
2SB1494 120V 25A 120W * * PNP(达林顿)
2SB1429 180V 15A 150W * * PNP
2SB1400 120V 6A 25W 1000-20000 * PNP(达林顿)
2SB1375 60V 3A 2W * * PNP
2SB1335 80V 4A 30W * * PNP
2SB1317 180V 15A 150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B1316 100V 2A 10W 15000 * PNP(达林顿)
2SB1243 40V 3A 1W * 70MHZ PNP
2SB1240 40V 2A 1W * 100MHZ PNP
2SB1238 80V 0.7A 1W * 100MHZ PNP
2SB1185 60V 3A 25W * 75MHZ PNP
2SB1079 100V 20A 100W 5000 * PNP(达林顿)
2SB1020 100V 7A 40W 6000 * PNP(达林顿)
2SB834 60V 3A 30W * * PNP
2SB817 160V 12A 100W * * PNP
2SB772 40V 3A 10W * * PNP
2SB744 70V 3A 10W * * PNP
2SB734 60V 1A 1W * * PNP
2SB688 120V 8A 80W * * PNP
2SB675 60V 7A 40W * * PNP(达林顿)
2SB669 70V 4A 40W * * PNP(达林顿)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B649 180V 1.5A 1W * * PNP
2SB647 120V 1A 0.9W * 140MHZ PNP
2SB449 50V 3.5A 22W * * PNP
2SA1943 230V 15A 150W * * PNP
2SA1785 400V 1A 1W * 140MHZ PNP
2SA1668 200V 2A 25W * 20MHZ PNP
2SA1516 180V 12A 130W * 25MHZ PNP
2SA1494 200V 17A 200W * 20MHZ PNP
2SA1444 100V 1.5A 2W * 80MHZ PNP
2SA1358 120V 1A 10W * 120MHZ PNP
2SA1302 200V 15A 150W * * PNP
2SA1301 200V 10A 100W * * PNP
2SA1295 230V 17A 200W * * PNP
2SA1265 140V 10A 30W * * PNP
2SA1216 180V 17A 200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A1162 50V 0.15A 0.15W * * PNP
2SA1123 150V 0.05A 0.75W * * PNP
2SA1020 50V 2A 0.9W * * PNP
2SA1009 350V 2A 15W * * PNP
2N6678 650V 15A 175W * * NPN
2N5685 60V 50A 300W * * NPN
2N6277 180V 50A 300W * * NPN
2N5551 160V 0.6A 0.6W * 100MHZ NPN
2N5401 160V 0.6A 0.6W * 100MHZ PNP
2N3773 160V 16A 150W * * NPN
2N3440 450V 1A 1W * * NPN
2N3055 100V 15A 115W * * NPN
2N2907 60V 0.6A 0.4W 200 * NPN
2N2369 40V 0.5A 0.3W * 800MHZ NPN
2N2222 60V 0.8A 0.5W 45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9018 30V 0.05A 0.4W * 1G NPN
9015 50V 0.1A 0.4W * 150MHZ PNP
9014 50V 0.1A 0.4W * 150MHZ NPN
9013 50V 0.5A 0.6W * * NPN
9012 50V 0.5A 0.6W * * PNP
9011 50V 0.03A 0.4W * 150MHZ NPN
TIP147 100V 10A 125W * * PNP
TIP142 100V 10A 125W * * NPN
TIP127 100V 8A 65W * * PNP
TIP122 100V 8A 65W * * NPN
TIP102 100V 8A 2W * * NPN
TIP42C 100V 6A 65W * * PNP
TIP41C 100V 6A 65W * * NPN
TIP36C 100V 25A 125W * * PNP
TIP35C 100V 25A 125W * * NPN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TIP32C 100V 3A 40W * * PNP
TIP31C 100V 3A 40W * * NPN
MJE13007 1500V 2.5A 60W * * NPN
MJE13005 400V 4A 60W * * NPN
MJE13003 400V 1.5A 14W * * NPN
MJE2955T 60V 10A 75W * * NPN
MJE350 300V 0.5A 20W * * NPN
MJE340 300V 0.5A 20W * * NPN
MJ15025 400V 16A 250W * * PNP
MJ15024 400V 16A 250W * * NPN
MJ13333 400V 20A 175W * * NPN
MJ11033 120V 50A 300W * * NPN
MJ11032 120V 50A 300W * * NPN
MJ10025 850V 20A 250W * * NPN
MJ10016 500V 50A 20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BUS13A 1000V 15A 175W * * NPN
BUH515 1500V 10A 80W * * NPN
BU2532 1500V 15A 150W * * NPN
BU2527 1500V 15A 150W * * NPN
BU2525 1500V 12A 150W * * NPN
BU2522 1500V 11A 150W * * NPN
BU2520 800V 10A 150W * * NPN
BU2508 700V 8A 125W * * NPN
BU2506 1500V 7A 50W * * NPN
BU932R 500V 15A 150W * * NPN
BU806 400V 8A 60W * * NPN
BU406 400V 7A 60W * * NPN
BU323 450V 10A 125W * * NPN(达林顿)
BF458 250V 0.1A 10W * * NPN
BD682 100V 4A 40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MJ10015 400V 50A 200W * * NPN
MJ10012 400V 10A 175W * * NPN(达林顿)
MJ4502 90V 30A 200W * * PNP
MJ3055 60V 15A 115W * * NPN
MJ2955 60V 15A 115W * * PNP
MN650 1500V 6A 80W * * NPN
BUX98A 400V 30A 210W * * NPN
BUX84 800V 2A 40W * * NPN
BUW13A 1000V 15A 150W * * NPN
BUV48A 450V 15A 150W * * NPN
BUV28A 225V 10A 65W * * NPN
BUV26 90V 14A 65W * * NPN
BUT12A 450V 10A 125W * * NPN
BUT11A 1000V 5A 100W * * NPN
BUS14A 1000V 30A 25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BD681 100V 4A 40W * * NPN
BD244 45V 6A 65W * * PNP
BD243 45V 6A 65W * * NPN
BD238 100V 2A 25W * * PNP
BD237 100V 2A 25W * * NPN
BD138 60V 1.5A 12.5W * * PNP
BD137 60V 1.5A 12.5W * * NPN
BD136 45V 1.5A 12.5W * * PNP
BD135 45V 1.5A 12.5W * * NPN
BC547 50V 0.2A 0.5W * 300MHZ NPN
BC546 80V 0.2A 0.5W * * NPN
BC338 50V 0.8A 0.6W * * NPN
BC337 50V 0.8A 0.6W * * NPN
BC327 50V 0.8 0.6W * * PNP
BC307 50V 0.2AA 0.3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K55 400V 4A 60W * * NPN
2SD2445 1500V 12.5A 120W * * NPN
2SD2388 90V 3A 1.2W * * NPN(达林顿)
2SD2335 1500V 7A 100W * * NPN
2SD2334 1500V 5A 80W * * NPN
2SD2156 120V 25A 125W 2000-20000 * NPN(达林顿)
2SD2155 180V 15A 150W * * NPN
2SD2036 60V 1A 1.2W * * NPN
2SD2012 60V 3A 2W * * NPN
2SD2008 80V 1A 1.5W * * NPN
2SD1997 40V 3A 1.5W * 100MHZ NPN
2SD1994 60V 1A 1W * * NPN
2SD1993 50V 0.1A 0.4W * * NPN
2SD1980 100V 2A 10W 1000-10000 * NPN(达林顿)
2SD1978 120V 1.5A 1W 30000 * NPN(达林顿)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975 180V 15A 150W * * NPN
2SD1930 100V 2A 1.2W 1000 * NPN(达林顿)
2SD1847 50V 1A 1W * * NPN(低噪)
2SD1762 60V 3A 25W * 90MHZ NPN
2SD1718 180V 15A 3.2W * 20MHZ NPN
2SD1640 120V 2A 1.2W 4000-40000 * NPN(达林顿)
2SD1590 150V 8A 25W 15000 * NPN(达林顿)
2SD1559 100V 20A 20W 5000 * NPN(达林顿)
2SD1415 80V 7A 40W 6000 * NPN(达林顿)
2SD1416 80V 7A 40W 6000 * NPN(达林顿)
2SD1302 25V 0.5A 0.5W * 200MHZ NPN
2SD1273 80V 3A 40W * 50MHZ NPN
2SD1163A 350V 7A 40W * 60MHZ NPN
2SD1047 160V 12A 100W * * NPN
2SD1037 150V 30A 18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025 200V 8A 50W * * NPN(达林顿)
2SD789 100V 1A 0.9W * * NPN
2SD774 100V 1A 1W * * NPN
2SD669 180V 1.5A 1W * 140MHZ NPN
2SD667 120V 1A 0.9W * 140MHZ NPN( 达林顿 )
2SD560 150V 5A 30W * * NPN( 达林顿 )
2SD547 600V 50A 400W * * NPN
2SD438 500V 1A 0.75W * 100MHZ NPN
2SD415 120V 0.8A 5W * * NPN
2SD385 100V 7A 30W * * NPN( 达林顿 )
2SD325 50V 3A 25W * * NPN
2SD40C 40V 0.5A 40W * * NPN( 达林顿 )
2SC5252 1500V 15A 100W * * NPN
2SC5251 1500V 12A 50W * * NPN
2SC5250 1000V 7A 10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5244 1500V 15A 200W * * NPN
2SC5243 1500V 15A 200W * * NPN
2SC5207 1500V 10A 50W * * NPN
2sc5200 230V 15A 150W * * NPN
2sc5132 1500V 16A 50W * * NPN
2sc5088 1500V 10A 50W * * NPN
2sc5086 1500V 10A 50W * * NPN
2sc5068 1500V 10A 50W * * NPN
2sc5020 1000V 7A 100W * * NPN
2sc4953 500V 2A 25W * * NPN
2sc4941 1500V 6A 65W * * NPN
2sc4927 1500V 8A 50W * * NPN
2sc4924 800V 10A 70W * * NPN
2sc4913 2000V 0.2A 35W * * NPN
2sc4769 1500V 7A 60W * * NPN( 带阻尼 )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4747 1500V 10A 50W * * NPN
2sc4745 1500V 6A 50W * * NPN
2sc4742 1500V 6A 50W * * NPN( 带阻尼 )
2sc4706 900V 14A 130W * 6MH NPN
2SD1887 1500V 10A 70W * * NPN
2SD1886 1500V 8A 70W * * NPN
2SD1885 1500V 6A 60W * * NPN
2SD1884 1500V 5A 60W * * NPN
2SD1883 1500V 4A 50W * * NPN
2SD1882 1500V 3A 50W * * NPN
2SD1881 1500V 10A 70W * * NPN
2SD1880 1500V 8A 70W * * NPN
2SD1879 1500V 6A 60W * * NPN
2SD1878 1500V 5A 60W * * NPN
2SD1876 1500V 3A 5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739 1500V 6A 100W * * NPN
2SD1738 1500V 5A 100W * * NPN
2SD1737 1500V 3.5A 60W * * NPN
2SD1732 1500V 7A 120W * * NPN
2SD1731 1500V 6A 100W * * NPN
2SD1730 1500V 5A 100W * * NPN
2SD1729 1500V 3.5A 60W * * NPN
2SD1711 1500V 7A 100W * * NPN
2SD1710 1500V 6A 100W * * NPN
2SD1656 1500V 6A 60W * * NPN
2SD1655 1500V 5A 60W * * NPN
2SD1654 1500V 3.5A 50W * * NPN
2SD1653 1500V 2.5A 50W * * NPN
2SD1652 1500V 6A 60W * * NPN
2SD1651 1500V 5A 6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650 1500V 3.5A 50W * * NPN
2SD1635 1500V 5A 100W * * NPN
2SD1632 1500V 4A 70W * * NPN
2SD1577 1500V 5A 80W * * NPN
2SD1554 1500V 3.5A 40W * * NPN
2SD1548 1500V 10A 50W * * NPN
2SD1547 1500V 7A 50W * * NPN
2SD1546 1500V 6A 50W * * NPN
2SD1545 1500V 5A 50W * * NPN
2SD1456 1500V 6A 50W * * NPN
2SD1455 1500V 5A 50W * * NPN
2SD1454 1700V 4A 50W * * NPN
2SD1434 1700V 5A 80W * * NPN
2SD1431 1500V 5A 80W * * NPN
2SD1426 1500V 3.5A 8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402 1500V 5A 120W * * NPN
2SD1399 1500V 6A 60W * * NPN
2SD1344 1500V 6A 50W * * NPN
2SD1343 1500V 6A 50W * * NPN
2SD1342 1500V 5A 50W * * NPN
2SD1941 1500V 6A 50W * * NPN
2SD1911 1500V 5A 50W * * NPN
2SD1341 1500V 5A 50W * * NPN
2SD1219 1500V 3A 65W * * NPN
2SD1290 1500V 3A 50W * * NPN
2SD1175 1500V 5A 100W * * NPN
2SD1174 1500V 5A 85W * * NPN
2SD1173 1500V 5A 70W * * NPN
2SD1172 1500V 5A 65W * * NPN
2SD1143 1500V 5A 65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142 1500V 3.5A 50W * * NPN
2SD1016 1500V 7A 50W * * NPN
2SD995 2500V 3A 50W * * NPN
2SD994 1500V 8A 50W * * NPN
2SD957A 1500V 6A 50W * * NPN
2SD954 1500V 5A 95W * * NPN
2SD952 1500V 3A 70W * * NPN
2SD904 1500V 7A 60W * * NPN
2SD903 1500V 7A 50W * * NPN
2SD871 1500V 6A 50W * * NPN
2SD870 1500V 5A 50W * * NPN
2SD869 1500V 3.5A 50W * * NPN
2SD838 2500V 3A 50W * * NPN
2SD822 1500V 7A 50W * * NPN
2SD821 1500V 6A 5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348 1500V 7A 50W * * NPN
2SC4303A 1500V 6A 80W * * NPN
2SC4292 1500V 6A 100W * * NPN
2SC4291 1500V 5A 100W * * NPN
2SC4199A 1500V 10A 100W * * NPN
2SC3883 1500V 5A 50W * * NPN
2SC3729 1500V 5A 50W * * NPN
2SC3688 1500V 10A 150W * * NPN
2SC3687 1500V 8A 150W * * NPN
2SC3686 1500V 7A 120W * * NPN
2SC3685 1500V 6A 120W * * NPN
2SC3486 1500V 6A 120W * * NPN
2SC3485 1500V 5A 120W * * NPN
2SC3484 1500V 3.5A 80W * * NPN
2SC3482 1500V 6A 12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3481 1500V 5A 120W * * NPN
2SC3480 1500V 3.5A 80W * * NPN
2SC2125 2200V 5A 50W * * NPN
2SC2027 1500V 5A 50W * * NPN
BUY71 2200V 2A 40W * * NPN
BU508A 1500V 7.5A 75W * * NPN
BU500 1500V 6A 75W * * NPN
BU308 1500V 5A 12.5W * * NPN
BU209A 1700V 5A 12.5W * * NPN
BU208D 1500V 5A 12.5W * * NPN
BU208A 1500V 5A 12.5W * * NPN
BU108 1500V 5A 12.5W * * NPN
2SD1585 60V 3A 15W * * NPN
2SD773 20V 2A 1W * * NPN
2SC2785 60V 0.1A 0.3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403 50V 0.1A 0.1W * * NPN
2SD1246 30V 2A 0.75W * * NPN
2SC2570A 25V 0.07A 0.6W * * NPN
2SC1047 30V 0.015A 0.15W * * NPN
2SC3114 60V 0.15A 0.2W * * NPN
2SD400 25V 1A 0.75W * * NPN
2SC1923 40V 0.02A 0.1W * * NPN
2SC2621 300V 0.2A 10W * * NPN
2SC2568 300V 0.2A 10W * * NPN
2SC2216 50V 0.05A 0.3W * * NPN
2SC1674 30V 0.02A 0.1W * * NPN
2SC536F 40V 0.1A 0.25W * * NPN
2SA608F 30V 0.1A 0.25W * * PNP
2SD1271A 130V 7A 40W * * NPN
2SD1133 70V 4A 4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1890A 120V 0.05A 0.3W * * NPN
2SC1360 50V 0.05A 0.5W * * NPN
2SA1304 150V 1.5A 25W * * PNP
2SD1274A 150V 5A 40W * * NPN
2SC2371 300V 0.1A 10W * * NPN
2SA966Y 30V 1.5A 0.9W * * PNP
2SD1378 80V 0.7A 10W * * NPN
2SD553Y 70V 7A 40W * * NPN
RN1204 50V 0.1A 0.3W * * NPN
2SD1405Y 50V 3A 30W * * NPN
2SC2878 50V 0.3A 0.4W * * NPN
2SC1959 30V 0.4A 0.5W * * NPN
2SC1569 300V 0.15A 1.5W * * NPN
2SC2383Y 160V 1A 0.9W * * NPN
2SA1299 50V 0.5A 0.3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B564A 45V 0.05 0.25W * * PNP
2SD1877 800V 4A 50W * * NPN
BU508A 1500V 8A 125W * * NPN
BUT11 1500V 5A 80W * * NPN
2SD3505 900V 6A 50W * * NPN
2SD906 1400V 8A 50W * * NPN
2SD905 1400V 8A 50W * * NPN
2SC1942 1500V 3A 100W * * NPN
2SD1397 1500V 3.5A 50W * * NPN
2SD1396 1500V 2.5A 50W * * NPN
2SC3153 900V 6A 100W * * NPN
2SD1403 1500V 6A 50W * * NPN
2SD1410 1500V 3.5A 80W * * NPN
2SD2057 1500V 5A 100W * * NPN
2SD2027 1500V 5A 5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953 1500V 7A 95W * * NPN
2SD951 1500V 3A 65W * * NPN
2SD950 1500V 3.5A 80W * * NPN
2SD852 1500V 5A 70W * * NPN
2SD850 1500V 3A 25W * * NPN
2SD900B 1500V 5A 50W * * NPN
2SD899A 1500V 4A 50W * * NPN
2SD898B 1500V 3A 50W * * NPN
2SD871 1500V 6A 50W * * NPN
2SD870 1500V 5A 50W * * NPN
2SD869 1500V 3.5A 50W * * NPN
2SD1433 1500V 7A 80W * * NPN
2SD1432 1500V 6A 80W * * NPN
2SD1431 1500V 5A 80W * * NPN
2SD820 1500V 5A 5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819 1500V 3.5A 50W * * NPN
2SD1497 1500V 6A 50W * * NPN
2SD1398 1500V 5A 50W * * NPN
2SD1427 1500V 5A 80W * * NPN
2SD1428 1500V 6A 80W * * NPN
2SD1426 1500V 3.5A 80W * * NPN
2SC2068 70V 0.2A 0.62W * * NPN
2SC1627Y 80V 0.3A 0.6W * * NPN
2SC495Y 70V 0.8A 5W * * NPN
2SC388A 20V 0.02A 0.2W * * NPN
2SB686 100V 6A 60W * * PNP
2SA940 150V 1.5A 1.5W * * PNP
2SC2120Y 30V 0.8A 0.6W * * NPN
2SD1555 1500V 5A 50W * * NPN
2SD8806 60V 3A 30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2456 300V 0.1A 10W * * NPN
2SA1300 20V 2A 0.7W * * PNP
2SC304CD 60V 0.5A 0.8W * * NPN
2SC2238 160V 1.5A 25W * * NPN
2SC3328 80V 2A 0.9W * * NPN
2SC2190 450V 5A 100W * * NPN
2SA968Y 160V 1.5A 25W * * PNP
2SC3402 50V 0.1A 0.3W * * NPN
2SC2168 200V 2A 30W * * NPN
2SC3198G 60V 0.15A 0.4W * * NPN
2SC2655Y 60V 2A 0.9W * * NPN
2SC1827 80V 4A 30W * * NPN
2SA1266Y 50V 0.15A 0.4W * * PNP
2SD880 60V 3A 30W * * NPN
2SC1906 30V 0.05A 0.3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945 50V 0.1A 0.25W * * NPN
2SC3279 30V 2A 0.75W * * NPN
2SC2229 200V 0.05A 0.8W * * NPN
2SC2236 30V 1.5A 0.9W * * NPN
2SC383 20V 0.05A 0.2W * * NPN
2SA950Y 150V 0.8A 0.6W * * PNP
BC548B 30V 0.2A 0.5W * * NPN
2SC3399 50V 0.1A 0.3W * * NPN
2SD1455 1500V 5A 50W * * NPN
2SC1983R 80V 3A 30W * * NPN
2SC227 300V 0.1A 0.75W * * NPN
2SC1213D 50V 0.5A 0.4W * * NPN
2SA778AK 180V 0.05A 0.2W * * PNP
DTC114ES 50V 0.1A 0.25W * * NPN
2SC3413C 40V 0.1A 0.5W * * NPN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C2611 300V 0.1A 1.25W * * NPN
2SC1514 300V 0.1A 1.25W * * NPN
DTC124ES 50V 0.1A 0.25W * * PNP
2SD1078 50V 2A 20W * * NPN
2SA1390 35V 0.5A 0.3W * * PNP
2SD788 20V 2A 0.9W * * NPN
2SD882 40V 3A 10W * * NPN
2SD787 20V 2A 0.9W * * NPN
2SD401AK 200V 2A 25W * * NPN
2SC2610 300V 0.1A 0.8W * * NPN
2SC2271N 300V 0.1A 0.75W * * NPN
2SC1740 50V 0.3A 0.3W * * NPN
2SC1214C 50V 0.5A 0.6W * * NPN
2SC458D 30V 0.1A 0.2W * * NPN
2SA673 50V 0.5A 0.4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556 1500V 6A 50W * * NPN
2SD1499 100V 5A 40W * * NPN
2SD1264A 200V 2A 30W * * NPN
2SD1010 50V 0.05A 0.3W * * NPN
2SD966 60V 5A 1W * * NPN
2SD601AR 60V 0.1A 0.2W * * NPN
2SC3265Y 30V 0.8A 0.2W * * NPN
2SC3063 300V 0.1A 1.2W * * NPN
2SC2594 40V 5A 10W * * NPN
2SC1317-R 30V 0.5A 0.4W * * NPN
2SB1013A 30V 0.5A 0.3W * * PNP
2SD1226 60V 3A 35W * * NPN
2SC2636Y 30V 0.05A 0.4W * * NPN
2SB940 200V 2A 30W * * PNP
2SA720-Q 50V 0.5A 0.4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D1391 1500V 5A 80W * * NPN
2SC2188 45V 0.05A 0.6W * * NPN
2SK301-R * 0.14A 0.25W * * N沟
场效应管
2SD1266 60V 3A 35W * * NPN
2SD1175 1500V 5A 100W * * NPN
2SD973 30V 1A 1W * * NPN
2SC2923 300V 0.2A 15W * * NPN
2SC2653H 250V 0.2A 15W * * NPN
2SC2377C 30V 0.15A 0.2W * * NPN
2SC1685Q 30V 0.1A 0.25W * * NPN
2SC1573A 250V 0.07A 0.6W * * NPN
2SB642-R 60V 0.2A 0.4W * * PNP
2SA1309A 25V 0.1A 0.3W * * PNP
2SA1018 150V 0.07A 0.75W * * PNP
2SA564A 25V 0.1A 0.25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A1309A 25V 0.1A 0.3W * * PNP
2SD1544 1500V 3.5A 40W * * NPN
2SD802 900V 6A 50W * * NPN
2SC2717 35V 0.8A 7.5W * * NPN
2SC2482 150V 0.1A 0.9W * * NPN
2SC2073 150V 1.5A 25W * * NPN
2SC1815Y 60V 0.15A 0.4W * * NPN
2SB774T 30V 0.01A 0.25W * * PNP
2SA1015R 50V 0.15A 0.4W * * PNP
2SA904 90V 0.05A 0.2W * * PNP
2SA562T 30V 0.4A 0.3W * * PNP
晶体管型号 反压Vbe0 电流Icm 功率Pcm 放大系数 特征频率 管子类型
2SK301-Q * 0.14A 0.25W * * N沟场效应管
2SD1541 1500V 3A 50W * * NPN
2SC1685 30V 0.1A 0.25W * * NPN
2SC1573A 250V 0.07A 0.6W * * NPN
2SA1309A 25V 0.1A 0.3W * * PNP
UN4213 50V 0.1A 0.25W * * NPN
UN4211 50V 0.1A 0.25W * * NPN
UN4212 50V 0.1A 0.25W * * NPN
UN4111 50V 0.1A 0.25W * * PNP
2SD1541 1500V 3A 50W * * NPN
2SD965 40V 5A 0.75W * * NPN
2SC2839 30V 0.1A 0.1W * * NPN
2SC2258 250V 0.1A 1W * * NPN
2SC1846 45V 1A 1.2W * * NPN
2SC1573A 250V 0.07A 0.6W * * NPN
显像管高压打火故障的维修
显像管高压打火故障也是显示器维修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荧光屏光栅出现许多无规律的亮点,严重时成点状的线,有时还可听见机内“吱吱”作响,如果打火严重,将造成图像模糊,并可能在数秒或数分钟后出现光栅消失的现象。显管高压打火产生的原因和部位较多,主要有:显像管座内高压打火;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打火;高压包高压引线端打火;聚焦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打火等等。下面我们就分别的说一下其维修的方法。
1.显像管座打火的维修
显像管座的打火一般在聚焦极。产生显像管座内部打火的原因主要是显示器使用的环境过于潮湿或长期不用造成的。由于聚焦极的电压很高在4KV~9KV之间,修理方法是,关掉电源,将管座从尾板上拆下,用小刀或细砂纸将管脚的锈迹刮去,再用纯酒精清洗干净,并把管座塑料内壁的锈迹用酒精清洗干净,然后用吹风吹干,重新装好即可。
2.显像管高压嘴或高压帽周围打火
显像管高压嘴周围打火,除环境潮湿外,还有显管的高压嘴和锥体玻璃之间接触不紧密或有杂质有关。要修高压嘴打火,先得对其放电,方法是将大号木柄平口解刀,插入高压嘴中多次接触底板即可,有时还可听见“啪啪”的放电声。然后取下高压帽,检查高压嘴及高压卡簧有无锈迹,其周围有无打火迹象和积灰。如有,可按照前法将其清除干净,然后用电吹风将其吹干,要注意温度和时间,以免显管局部过热而炸裂。然后在高压嘴周围均匀的涂上一些黄油,再扣好高压帽即可。
3.高压包及聚焦电位器打火
高压包打火可造成光栅模糊或无光栅。如果是高压包本身打火,那就只有换新的。如果是高压包的引线端打火,可用纯酒精将其擦干净,滴一点绝缘清漆即可。如果是高压包上的聚焦电位器打火,可关机后调整聚焦电位器多次,看是否能使其内部触点接触变好。如不行,最好还是将其更换掉。
三、如何对显示器进行消磁
显示屏被磁化出现色斑也是常遇到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显示器靠近磁性物品被磁化;搬动显示器后,使机内偏转线圈发生移位,产生色纯不良;消磁电路损坏。虽然一些显示器自身带有一定的消磁功能,但对于较严重的磁化就有些无能为力了。
对于因受外磁场干扰而造成的色纯不良,可用外消磁器进行消磁。消磁器可购买,也可自制。在应急的情况下,可找一只废旧电度表(1A~5A均可),取下电压线圈,将其“门”形线芯取掉,只剩穿入线圈的T型铁芯和线圈,然后在线圈的两接线柱上接上电源线及开关插头,再用塑料布将其缠牢即可。但无论哪种消磁法,都要注意安全。通电后手握消磁器不断晃动,逐渐靠近荧光屏,对带磁部位可反复进行,然后一边晃动消磁器一边后退到离荧光屏2米左右再关掉电源。每次通电时间不宜过长,如果一次消磁效果不好可反复进行几次。
由于搬动显示器后造成的色纯不良,可打开显现器后盖将偏转线圈恢复原来的位置,并将偏转线圈螺钉拧紧即可。对于因机内消磁电路损坏引起的色纯不良,可先检查一下热敏消磁电阻是否损坏,将其取下,用手摇如发出“哗哗”的声音,则为热敏电阻已坏。用万用表查其引脚电阻值,如阻值小于8欧或大于50欧则说明消磁电阻内RTC元件已坏,应换新。如消磁电阻阻值正常,则应重点检查消磁线圈的引线,插头,插座之间有无松动和接触不良。另外如消磁电阻短路或漏电还将造成开机烧保险的故障,大家要注意。
四、屏幕显示故障的维修
显示器使用日久后,就可能出现屏幕显示面积变大或变小的故障。这时调整其水平和垂直宽度电位器,调尽了也没效果了,就需打开后盖进行调整。例如一台14英寸显示器,使用三年后出现上述故障,在640×480显示模式下屏幕基本正常可调,而在800×600显示模式下,严重出现小屏,画面两边各有两厘米左右的黑边,且调尽机外旋钮也是如此;更可气的是在640×400的DOS模式下又严重出现大屏,以至于在启动时连启动画面也只能看到2/3,调整外旋钮同样不起作用。拆下显示器后盖,见其主电路板上共有四组微调电位器旋钮,分别是H.WIDTH、PIN、V.HEIGHT、H.PHASE,另外还有31KHz、35KHz、38KHz三个同步电位器旋钮,它们分别负责640×400/640×480/800×600三种显示模式。连接好显示器,打开电源,分别在Windows和DOS(640×400)三种显示模式下,用小号螺丝刀,分别调节电位器旋钮至三种分辨率都满意为止。因为各个显示器这几个旋钮大同小异,大家可反复多试几次既可。调整完毕后,再进入相应的显示模式下,根据需要再调节一下聚焦和亮度至自己满意为止。这两个旋钮一般在高压包上,大家在调整的时候注意安全就行了,因为高压包上电压很高。对这样的调整关键就是要胆大心细。
如何维修显示器的开关电源
如今显示器中的电源绝大部分采用的是开关型稳压电源(简称开关电源)。所谓开关电源,是指开关电源中的调整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调整管截止时,相当于机械开关的断开,调整管饱和时,相当于机械开关闭合。这种起开关作用的
三极管
,就叫开关管,而用开关管来稳定电压的电源,就称之为开关型稳压电源。显示器中常见故障大多是开关电源的故障。
按开关电源和负载的联接方式划分,开关电源可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类。串联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通过开关调整管及整流二极管直接与电网相连,故其底板带电,俗称“热底板”,给维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问题,大家在拆机的时候要注意;而并联型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与交流220V电网间由开关变压器一次侧、二次侧进行隔离,因此整机电路板上除了与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相连的部位外,其余地方均不带电,故称其为“冷底板”。并联型开关电源安全性好,但是其电路相对复杂,对开关管的要求较高,如其保护电路工作状态不稳定,产生的故障也较为严重。
维修开关电源是显示器维修中的重点(在日常维修中占显示器维修量的70%左右)和难点。在维修开关电源时最好加入一个隔离变压器,它可避免由于接地端带电造成人员触电的事故。对于14英寸到17英寸的显示器,用70W~100W的隔离变压器就够了。
在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可以采用降压检修法。其方法是:将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接在一个交流调压器上,再把调压器的输出电压调到100V左右,然后通电检修,并逐次提高电源电压来检修。
故障实例一:开机便烧坏保险,输出电压为零。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开关管被击穿,发射极和集电极短路所造成的。此时可先将开关管拆下,测其发射极和集电极对地电阻,如为零或很小,则换掉即可。但也要检查下其它元器件有无问题后方能开机。
故障实例二:光栅出现“S”形的扭曲。这种问题应重点检查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一般是因为有一只二极管断路,由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这也可能是其滤波电容容量减少所致。
故障实例三:交流220V整流滤波电路出现短路性故障,且开机烧保险。先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无短路、滤波电容是否严重漏电。还可拔去消磁线圈插头,检查一下消磁热敏电阻有无短路性故障,如有应换新。
故障实例四:开机无光栅、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未烧保险。这时应检查交流互感变压器是否开路、整流电路的限流电阻有无开路(烧断)失效,或整流二极管是否断路。
故障实例五:无光栅、无显示,且机内发出异常声响。如发出“吱吱”声,说明振荡频率低,应检查与振荡有关的元件,如发出“嗒嗒”声,说明电源过流保护,应检查过流保护电路。
故障实例六: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正常值。输出电压高出或低于正常值十几伏到几十伏,但又不为零,保护电路也未动作。这时的故障现象将随电压变化而情况各异,可调整稳压电位器,如输出不变或变化很小,就说明取样差放电路有故障,其中提供基准的稳压二极管被击穿或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新手维修入门须知
1.首先要树立信心,坚信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一定能解决出现的问题。在实际维修中,所遇到的问题多为较简单的问题,真正大的问题很难遇上。在维修中要做到胆大心细,并且一定要注意安全。
2.准备烙铁、万用表、十字和平口的螺丝刀、焊锡丝等常用工具。烙铁选择20W~25W的普通优质烙铁即可;对于万用表,初学者就选个量程较大的数字万用表吧;焊锡丝买两三米就行,但一定要内带松香的优质焊锡丝,其焊接质量要好得多;螺丝刀等拆卸工具大大小小准备几把就行了。
3.维修前应了解问题发生时的情况,比如电压是否稳定、有无碰撞、是否受潮受湿、有无异味异响、图像是否稳定等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准备拆机前,可先检查一下彩显的外用电源是否正常、电压是否稳定。接着可检查一下彩显的开关和各旋钮是否正常、有无明显的迟钝无力现象。最后应看清彩显的牌号、新旧、灰尘等外表情况。
4.按下开关,观察一下显示屏的情况,如屏幕上有无光栅图像、图像是否稳定、是否有失真、亮度对比度是否可调等等,另外注意一下显示器内是否有异味或打火等现象。
5.打开显示器的后盖,仔细检查一下显示器内部元器件有无损伤、击穿、烧焦、变色等明显的故障。其次可重点检查一下元器件有无脱离、虚焊、机内连线是否松动。
6.在没有了解清楚故障部位的情况下,不要对显示器内的一些可调元器件进行盲目的调整,以免人为地将故障复杂化。遇到机内保险丝或限流电阻等保护电路元器件被击穿或烧毁时,要先认真检查一下其周围电路是否有问题,在确认没问题后,再将其更换恢复供电。
7.在更换元器件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不要造成虚焊。另外焊接时间也不宜过长,以免损坏元器件,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多次焊接元件后容易造成铜箔从线路板上脱落,大家须注意。
8.维修时应按照先检修电源部分、再检修光栅部分、最后检修图像及图像稳定部分的顺序。因为电源是显示器各部分能正常工作的能量之源,而光栅又是能正常显示图像的基础。
9.最后要注意的是,烙铁、螺丝刀、元器件等要妥善放置,维修后显示器内的异物要及时清理干净,连线和插件要重新安装到位,以免造成另外的人为故障。
二、检修显示器的常见方法
检修显示器故障的常用方法很多,下面就具体介绍一些维修中常见的检修方法。
1.测电流法
测量电流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用于测量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块的负载电流和工作电流,以此来检测集成电路、晶体管及其电源负载是否正常等等。只要所测得的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的负载电流正常,就可断定该电路的工作状态基本正常。反之,如果其电流与正常值相比变化很大,那就说明该电路有问题,可以对症下药,进行重点检查。
2.测电压法
测量电压也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在实践中经常用到。它主要是测量电路和元器件的工作电压,以此来对故障部位和元器件进行判定。测电压又可分为测交流电压和测直流电压两种类别。测交流电压就是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挡,来测量显示器电源的交流电压值。当然也可在万用表上串联上一个0.1μF左右的耐压足够大的电容来测量场扫描输出电路、行扫描输出电路、视频放大电路等部位的交流部分。用万用表检查其交流电压,然后再与正常状态下所测数值进行比较,以此来判断该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3.测电阻法
测量电阻也是维修显示器的基础方法之一。它主要分为两种测量:一种是测量显示器电路和元器件的对地电阻值,另外一种是测量元器件本身的电阻值。测量电路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可以判别电路的负载是否正常。例如当测量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值时,如果负载电阻发生较大的变化,那么稳压电源输出端的对地电阻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这就可很容易地判定故障的所在。当测量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各个脚的对地电阻值时,需要测量其正反向电阻,通常情况下以负表笔接地时测得的阻值为正向电阻,而以正表笔接地时所测得的电阻值当然就为反向电阻了。这就可根据所测电阻值的变化,来和正常情况下的电阻值进行比较,就可判断出故障所在。
当无法清楚地判断故障的具体部位时,可取下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测量晶体管各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和集成电路块各脚与接地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也可大概判断出晶体管或集成电路块的好坏。
4.观察法
顾名思义,就是用眼睛直接观察元器件是否烧毁、损坏、变形、变色、破裂以及接通电流后显像管灯丝亮不亮等,这些问题往往就是故障所在或与故障密切相关,找到这些问题,就能很快地判断出问题,从而修复显示器。
5.敲击法
这也是检修显示器很有效的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虚焊和接触不良等引起的故障。其方法是:用绝缘体,如木棍,在加电或不加电的情况下,对有可能出问题的部位,进行轻轻敲打和按压,就可以较容易地发现虚焊和接触不良等故障。
6.摸温法
就是直接用手去摸被怀疑的元器件的温度,可很快地判断出问题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检查电解电容、变压器、晶体管等部件出问题时可用,根据其温度的异常变化、温升高等现象来发现问题。切记此方法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千万注意不要烫着自己。
7.冷热法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热稳定性差和一些发热较严重的元器件用此法比较有效。当发现某个元器件温升异常时,可用纯酒精蘸在棉花球上敷于该元器件的表面让其迅速冷却。其原理和硬件超频中的水冷降温法相同。待冷却后再开机,如发现刚才的故障明显减轻或消失,则可初步判断该元器件已热失效或已有问题,可将其更换之。而加温法则是和冷却法相辅相成的,当发现元器件热稳定性差时,用冷却法无效的情况下,我们就可用烙铁或电吹风等对被怀疑的元器件进行适当的加热处理,然后再开机观察,如发现刚才不明显的故障加重了,那我们就可对该元器件进行重点检查,甚至将其更换。
8.干扰法
在业余条件下,用干扰法进行检修也是一种较常见的方法。其方法是:用螺丝刀等物去接触该电路的输入端,输入人体感应信号或碰撞时产生的物理性杂波。用来检查视频、中频等电路,然后可根据显示屏上的杂波反应,基本上可以断定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其检查顺序应从后级向前级,检查到哪级无杂波反应哪级就有问题,就可对其进行重点检测。
9.换件法
换件法是实用和快捷的检修方法。当你对哪个元器件拿不准时,就可先将其更换掉,换上好的元器件,如果故障消除,就证明原来的元器件有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不便测量的元器件更应如此。如高压包(内部绕组短路),高压硅堆(其内部绝缘不好,整流特性差等)以及一些电容电阻等。
显器维修基础知识
显示器是电脑中的基本输出设备,是人与电脑对话的窗口。它在电脑配置中是一个耐用器件,许多电脑的升级都是在保留显示器的前题下进行的。电脑主机一般只能使用两三年或四五年,便因所使用的新软件的技术要求提高,而被淘汰;但显示器对一般用户来说,可以使用十年左右,可是在使用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显示器出问题,作为电子爱好者都是自己动手维修,可是由于各厂家为自己的产品能有较强的竞争性,均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新工艺,加之生产厂家均不提供
电路图
,也不提供相应的维修资料。因此在维修显示器时,经常会因缺少维修资料,而觉得束手无策。我在这里特别推出显示器维修资料专题,为大家提供显示器的维修资料(主要提供电路图),相信当中的一些资料,在你查阅后会收获不小!限于水平及收集资料的限制,在此仅提供在业余条件下如何对常见的显示器的毛病进行维修的资料,为大家自己对显示器进行的维修提方供便。
1.电容:电容常见的标记方式是直接标记,其常用的单位有pF,μF两种,很容易认出。但一些小容量的电容采用的是数字标示法,一般有三位数,第一、二位数为有效的数字,第三位数为倍数,即表示后面要跟多少个0。例如:343表示34000pF,另外,如果第三位数为9,表示 10-1,而不是10的9次方,例如:479表示4.7pF。
更换电容时主要应注意电容的耐压值一般要求不低于原电容的耐压要求。在要求较严格的电路中,其容量一般不超过原容量的±20%即可。在要求不太严格的电路中,如旁路电路,一般要求不小于原电容的1/2且不大于原电容的2倍~6倍即可。
2.电阻:电阻主要有碳质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三类,应用最广的为碳膜电阻,最高档的为金属膜电阻。电阻的阻值以色环来标示,其中最常见的为四色环标示和五色环标示。如采用四色环标示,其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为个位数,第三色环为应乘位数,第四色环为误差率。例如:四色环的电阻的颜色排列为红蓝棕金,则这只电阻的电阻值为260欧,误差率为5%。(具体参数见附表。)
色环电阻识别对应表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金 银 本色
对应数值 0 1 3 3 4 5 6 7 8 9 0
应乘位数 ×1 ×10 ×100 ×1000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0.1 ×0.01
误差率 1% 2% 0.5% 0.25% 0.1% 5% 10% 20%
温度系数 200ppm 100ppm 50ppm 15ppm 25ppm 20ppm 10ppm 5ppm 1ppm
3.晶体管:彩显中使用的晶体管主要有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可控硅和场效应管等等,其中最常用的是三极管和二极管,如何正确地判断二、三极管的好坏等是学维修显示器的关键之一。
1晶体二极管:首先我们要知道该二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的,锗管的正向压降一般为0.1伏~0.3伏之间,而硅管一般为0.6伏~0.7伏之间。测量方法为:用两只万用表测量,当一只万用表测量其正向电阻的同时用另外一只万用表测量它的管压降。最后可根据其管压降的数值来判断是锗管还是硅管。硅管可用万用表的R×1K挡来测量,锗管可用R×100挡来测。一般来说,所测的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两者相差越悬殊越好。一般如正向电阻为几百到几千欧,反向电阻为几十千欧以上,就可初步断定这个二极管是好的。同时可判定二极管的正负极,当测得的阻值为几百欧或几千欧时,为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这时负表笔所接的为负极,正表笔所接的为正极。另外,如果正反向电阻为无穷大,表示其内部断线;正反向电阻一样大,这样的二极管也有问题;正反向电阻都为零表示已短路。
2晶体三极管:晶体三极管是彩显中最常见的元器件之一,如何判断三极管的好坏是彩显维修的关键。要判断晶体三极管的好坏,方法是用万用表的R×1K挡或R×100挡测量。对于NPN型管,当负表笔接基极,正表笔分别接集电极和发射极时,测出的两个PN结的正向电阻应为几百欧或几千欧,然后应把表笔对调再测两个PN结的反向电阻,一般应为几十千欧或几百千欧以上。然后再用万用表测量发射极和集电极之间的电阻,测完后再对调表笔测一次,两次的阻值都应在几十千欧以上,这样的三极管可以断定基本上是好的。
晶体三极管主要起放大作用,那么如何来判测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呢?其方法是:将万用表调到R×100挡或R×1K挡,当测NPN型管时,正表笔接发射极,负表笔接集电极,测出的阻值一般应为几千欧以上;然后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串接一个100千欧的电阻,这时万用表所测的阻值应明显的减少,变化越大,说明该三极管的放大能力越强,如果变化很小或根本没有变化,那就说明该三极管没有放大能力或放大能力很弱。
4.集成电路块:要判断集成电路块的好坏,可用万用表测量集成块各脚对地的工作电压、对地电阻值和工作电流是否正常。还可将集成块取下,测量集成块各脚与接地脚之间的阻值是否正常,在取下集成块的时候可测量其外接电路各脚的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和焊接时间。 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般要求用同型号、同规格的集成电路来进行替换。实在找不到原型号、原规格的集成电路块时,可考虑用相近功能的集成电路块来代替,但需要注意的是,代替时要弄清供电电压、阻抗匹配、引脚位置以及外围控制电路等问题。
5.行输出变压器:行输出变压器(俗称高压包)是显示器中经常出问题的大件之一。其容易出的毛病主要为内部短路。这时可通过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来判定其是否正常,若行输出变压器绝缘性能下降或有匝间局部短路现象时,将使得行扫描电流激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因此,可通过测量电源电压来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是否短
[
]
电脑配置
焊锡丝
时亮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