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快GA的810 进系统后驱动显卡

楼主(2006-09-13):
大家好我有一快GA的810  进系统后驱动显卡 出现重影 有没有什么办法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能是显示器故障,先换台CRT彩显试试.

网友:
是主板问题  不关显视器的事

网友:
看看集成的显卡出来的线进没进到一个类似于打印芯片东西我就修好过一个开机 屏幕乱斗测试VGA口阻值发现有阻值偏底的现象跑线路发现到了刚才说的那个类似于打印芯片的东西找个费板拆下来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是一个门电路缓冲器 型号为好象是 F8384 不常见的

网友:
你们说的那个IC是不是810上才有的   它一般在CPU做下方的20多个脚的型号是PO开头的是不是啊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主板,少色修到过.重影没见过,不知你现在修好没有?

网友:
把北桥旁边的贴片滤波电容换了 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没修好  客户拿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