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英的845《4BEA>开机不跑内存

楼主(2006-09-13):
盘英的845《4BEA>开机不跑内存。点一下重启就可以过内存。显示正常。 请高手指点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点了

网友:
I/O与南桥

网友:
怀疑是复位有延迟。重点查下复位电路,尤其是通向北桥的。另外就是看下时钟芯片输出给北桥和内存的频率的波形和数值是否正确。

网友:
i/o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可是我不会找复位电路  可以指点一下复位怎么找  吗

网友:
没74系系列的门电路 只有管COM口的75232有个MM74HC 在内存旁边  14脚的IC是不是门倥啊

网友:
没74系系列的门电路,那就要查电路图了.故障还是在复位电路中.另外,换个电源试试.复位延时也有可能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找下主板上的7407 7414 7400 74132 这些门挨个换了就是复位电路里面的门应该可以搞定此所谓模糊维修大法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