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V400ADB维修经验

楼主(2006-09-14):
此板来时上的是1800CPU 不亮插上检测卡跑D1测其它电压均都正常啊。于是刷了一个BIOS还是老故障啊。触摸IO8705有些发热就更换了一个新的IO开机跑D3以为主板好了呢。准备进系统测试进不了系统就重启怪了啊。我昨看又看没有发现问题啊。没有招了啊。准备摘下CPU刷刷CPU座呢。在摘时忽然看到北桥边上一个电阻掉了啊。不知道是多大的啊。看旁边的是472我也给它补上了一个472的电阻后开机进系统测试好了啊  真想不到一个电阻会这么厉害啊。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维修主板一定要仔细,这个可能是给CPU与北桥信号供电的上拉电阻.

网友(2007-07-14):
有很多看来是严重德问题都是很小的一个零件的毛病

网友:
细心啊!!就是细心,希望下次也一样细心

网友:
修板都是这样子了,第一道程序就是目测

网友:
说的对啊 修板就要细心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