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常用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6-09-14):
观察法: ,xr'X!pl
观查主芯片,PCB板,电源IC,各个插槽。 n_+(T%;t
观查主芯片是否有明显的烧糊,烧焦现象,烧爆。 n*a,ig"ny
看各个插槽是否有短路现象。 kqH {jUX/
触摸法:(通电一段时间):触摸主板的餍酒桑玫龋此欠窆然蚬瓜窒蟠嬖凇?nbsp;       过热:①内部短路,②电源电压高。     过凉:①开路,②无供电,③工作条件不满足。 _0 \j{ f},
电阻法: 8Kp4;eORl
ISA:前8条D线对地R相同。 83xEGJ-O
  前期20条A线对地R相同(有的板是分段现象)。 Fmi2ipb
  后7条A线对地R相同。 6gSoyf{
  后8条D线对地R相同。 p`{lnz~
它们彼此间一般不超过15Ω,IRQ、DRQ、DACK相差                  不超过25Ω。 RsRVtH+_
PCI: D7,!m-5
32条AD线对地R相同,部分主板可能有一条较其它的31条对地小几十Ω属正常。 5$zY}K+~
AGP: k:pm0mx)C
32条AD,32条AD线对地R相同 = OnB(<Z8
波形法: Wp!*7av
重要测试点:RESET、SCLK、OSC、BE0-BE7(允许数据地址工作的信号)A3(反映南桥工作的标志)、CS、OE。 ;"/zcH+
锁波法:针对照586以下的主板,PⅡ、PⅢ不允许,否则烧CPU)。 $3@~c(,We
将CPU座上的A23-VCC连接起来,通过比较测试点的波,同段同位数据信号波形一致若有不一致,结合电阻法找故障点。(前提:CPU工作三大条件满足,ISA和PCI槽上有点波)。 ~~ Sm 7^
数码卡法:(反应BIOS自检的过程) $#[%3?}@
FF、00 CPU不工作或工作条件不满足,主板有严重故障(主查CPU工作的三大条件、BIOS、主芯片)。 SZ}{a
CI、C6 内存槽(内存条)内存控制部分(主查内存供电,北桥,内存槽,时钟故障等)。 !@:
31    应该显示,若不显示,查PCI上的AD线,可能存存在开路或短路。 )ylebw[
3d、42 e8O[\GXkM
4E  按F1 %#ewe s*DR
    00 41 BIOS 可能性较大 COMS 电路   RTC |n ScP
C1→05→C1→05(循环) v*g)j %`
                    1,内存槽。2,CPU供电。3,I/O芯片。4,KBC。   kV,Z4
  U1→05→U1→05(循环) Is=r
七、逻辑推理法: d,\'_m,
主要用于推断TTL、74系列,门电路的好坏。 %V!,9 ~Wz
非门:反向器       或门:加法器         与门:乘法器 >0t6Y_dp
八、替换法:在不能确定具体部件时,用好的部件去替换被怀疑的部件,这个方法在实际中应用很多。 * {2C\
SejI] g S
zv"naN
)h HGmh@=
维修八字方针:部、级、路、点、道、管、交、校
[此贴子已经被心在飞翔于2006-9-15 20:57:20编辑过]

网友:
自己写的吗?支持原创

网友:
非原创类请注明“转贴”

网友:
维修方法

网友:
这个已经太老了仅供参考吧最后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2006-12-06):
顶,对于新手很有用处的,谢谢

网友:
在其它论坛看过,不知道是不是楼主发的.

网友(2007-04-05):
看看也不错了啊!谢谢了LZ

网友(2007-06-26):
看看总是会有用,顶了!

网友:
很老的资料了!让人有怀旧的感觉!

网友:
很经典哦,支持楼主发贴

网友:
学习中,楼主的贴子好强,顶一下.

网友(2007-07-30):
怎么有的地方是乱码啊?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