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板:ABIT-KD7

楼主(2006-09-15):
一片ABIT-KD7,北桥是KT400,南桥为VT8235,插电源自动开机一切正常,短接PS-ON关机后再触发,怪事发生:诊断卡的灯一闪一闪的,不走代码,拨掉电源从新接上又都正常.IO换过.搞不定.
掉电

网友:
补充一下:在诊断卡一闪一灭的同时,CPU和北桥上的散热风扇也在转,板上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在或大或小的跳变,

网友:
板子搞好了,在经验共享区,大家有空去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