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没有主供电 招术用尽(已解决)

楼主(2006-09-15):
一个815主板 板上标有P6IPAT 电源管理芯片为IRU3013 I/O为8712 现象为插测试卡RST灯常亮.经测Q1Q2没有坏.Q2 G极为10.9V Q1G极为0V.G极到管理芯片的电阻没有断.电源芯片有 12V 和 5V供电. 电源芯片也换过了. I/O 有监控功能吧.也换了.VID线路也没断. 我加焊过电源芯片附近的小元件. 焊过后供电有了.正常了.但过不了多久又是老样子. 请高人指点
[此贴子已经被新照不轩于2006-9-18 11:08:20编辑过]
芯片

网友:
周围小电容有损坏的尽量使用烙铁更换

网友:
精英的P6系列都是垃圾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5 0:34:57编辑过]

网友:
老师你是说电源管理周围的电容吗 能测出来吗

网友:
修好了.是电容的问题.以前也修过这种毛病的板子,也换电容了没好.就一直以为换了没用呢.看来是对的

网友:
OK换电容的时候记得要用烙铁就对了用风枪容易导致虚焊 或者把电容吹坏了

网友:
晓冬换的是哪个脚上的电容,能说清楚一点最好了.

网友:
对不起.我把两头不接地的电容都换了.我不知道怎么测.图省事都换了

网友:
我遇见过跟这个问题差不多的板子它是金鹰的815 6524的电源管理芯片 没主供电 吹上去一个 新的 6524 就OK 了但是放凉了还是老样子 最后发现是 6524 上12V供电的一个小的 16V47UF的电容导致的换了一个就OK了

网友:
什么是两头不接地的电容 啊

网友:
恩 我也想知道 各位大虾 俩头不接地的电容跟 一头接地的电容有本质的区别吗 他们之间如果颜色相同可以相互替换吗 ?

网友:
两边不接地的 电容一般容量都很小的比如软启动电容,如果损坏会造成IC无法产生振荡,也就没有主供电了

网友:
一头接地的电容一般是滤波电容,起滤波的作用。两头都不接地的电容一般为耦合电容,起耦合交流信号的作用,即阻止直流通过,允许规定频率内的交流信号通过!

网友(2006-12-03):
嗯,把这个帖顶起.好帖啊..

网友:
好东西,可以少走不少弯路,希望这样贴子多此,有用啊!

网友:
顶15楼,学习了,建议做个贴来介绍这个放在论坛

网友: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

网友(2007-01-03):
这里可以学好多东西啊

网友(2007-03-03):
经常上好几个论坛,这里的技术味是最浓的!

网友:
一头接地的电容一般是滤波电容,起滤波的作用。两头都不接地的电容一般为耦合电容,起耦合交流信号的作用,即阻止直流通过,允许规定频率内的交流信号通过!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