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MS 6580时工作时不工作维修一例

楼主(2006-09-16):
故障为CPU时工作,时不工作.加焊CPU座后解决.老话常谈,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下,因为在用带等测试座测试一切正常,二极管灯全部都亮,查其他无任何异常,第一次加焊后,故障依旧,于是再次加焊接,故障解决.至于是为什么??? 现在我还在晕,呵呵 大家来帮分析下?

网友:
所以我一直说带灯测试座不是很准确的。我主张是用万用表来打值才最准,虽然可能麻烦了一些,但却能保证准确率。

网友:
新照老大,这问题我也想弄清楚,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测试灯,是不是还有些信号不能表达出来呢?飞翔老师说的正确,不过我这样的菜人用它来判断空焊断线还是可以的吧搂主的贴倒让人心里的疙瘩更大了,相信看倒这贴的人大都是自己摸爬打滚出来的土师傅,没几个科班出身,说测试灯全亮,还是补焊了座子,除了AD那样的点可以对比以外,别的线我是几乎找不到对比点来测量的,更不用说找相同的板了,难道就要凭经验来判断cpu座子吗?难死我了请老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
只能靠多练多记了.

网友:
飞翔说的很对,打数值是最准确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碰到的一些加假负载有主供电,上CPU就没有主供电的还有,CPU也是好的,主板也是好的,可是放上去就是不亮,我们也用带灯测试座测试过。全部正常,我的判断是,CPU的脚和座接触不良,而且也试过,换个新座就好了。飞翔在厂家做,应该说是精修,要求修复率很高。我们是达不到的,而我们平时修的板很杂,各种各样都有,我的维修习惯是基本判断故障,然后动手维修,说的简单点就是去做,去换,然后积累经验,丰富经验。

网友(2007-01-04):
经典经验之谈,经验增长中.....................谢谢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我们在维修中也遇到过

CPU也是好的,主板也是好的,可是放上去就是不亮,我们也用带灯测试座测试过。全部正常,换个新座就好了。不错,这个问题我们在维修中也遇到过

网友(2007-04-10):
等于说:我们这些在外面搞野鸡维修的,不一定要把问题弄得透彻,只需要抓住故障点,明白不明白都好,直接换件在说,老师都说在维修实践中,换件时经常用到的方法,毕竟我们比不了飞翔大哥.
哈哈,各位说对不?

网友:
楼主真是修的太精了!
服了,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