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2821

楼主(2006-09-16):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1520411644331.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不通电,测待机电压、32.768等OK,清COMS无效,POW-SW针3.3V测跳线电压1.65V,虽说不是很低,却也引起怀疑,权做维修线索电阻左端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右端为1.65V,检查两个电容无漏电,Q损坏不至于拉低电压挑起IO的BAT脚,跳线电压恢复到接近电池电压,这样就不用“换个IO试试看”,而是肯定IO坏,问题不大,修板时尽量避免换个什么试试,最好肯定是某元件的问题不通电、不复位、FF、内存不过等都可能和IO有关系,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来直接找到是否IO故障呢?

网友:
仅就82627系列来说。以下几个脚要注意。18脚的48M或24M频率。21脚的33M频率。101脚的VREF参考电压。30脚的PCIRST#在跑FF或没有复位时这几个脚是一定要量的。

网友:
经典中的经典,谢了,心在飞翔.

网友:
以下是引用心在飞翔在2006-9-15 21:00:30的发言:
仅就82627系列来说。以下几个脚要注意。18脚的48M或24M频率。21脚的33M频率。101脚的VREF参考电压。30脚的PCIRST#在跑FF或没有复位时这几个脚是一定要量的。18、21的时钟当然到CLK芯片,30一定到南桥,101的参考估计和主板上其他如核心电压、12V、3.3V、5V、等一起输入的,图纸上估计都能找得到

网友:
大家注意了,楼主所说的主板中,虽然IO875是不集成开机的芯片,但是它损坏了,也是会引起不加电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请大家在维修不加电主板时可心拓宽思路了.

网友(2006-11-23):
  对呀,以前主板不开机从来不往8705上想的,这个故障应该是相关电路元件损坏造成COMS电压不能达到正常电压所致。在检修其它的电路时也应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网友(2006-12-26):
呵呵 我来顶起来

网友(2008-01-20):
不好意思 冒昧问下 CMOS跳线按说不是该到南桥了么?图上怎么没给南桥直接跑IO了? 那哪个地方给南桥里边的CMOS随即存储器供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