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今天遇见几个没有解决的板子

楼主(2006-09-17):
一个是联冠的845D V2.0 这个板子拿到手不复位检查发现IO8712F-A高温换了一个可以走代码了 但是从C1走到01就停下了 我又把75232 和IO周围的小电阻电容都检查了一遍并且把俩个75232还都拿了下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又刷了个BIOS 问题依旧 由于有别的事情所以就放下了 现在想想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大家给个思路啊 各位大虾另外下午收了一个SOLTEK的 85DR3-C 这个板子更有意思他本身是845PE但是他只能上CY1.7的CPU 我试着上了CY2.0和 CY2.1都走不过去并且在上CY2.0 和2.1的时候我用力的去敲击主板的边缘有时候会有机会跑代码 CPU座.BIOS.已经排除我又检查了 我又电源管理芯片 时钟芯片还是老样子 迷茫了各位大虾救命啊.........................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联冠的845D 不过内存,按不过内存的思路维修.第二块可能是虚焊.

网友:
75232是什么功能啊  门控吗

网友:
SOLTEK的 85DR3-C 这种板子上CR-D是不可以的.

网友:
第一块板 换下主供电部分电容 不行的话,应该是NQ的问题第二个板,直接更换BGA的CPU座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谢谢轩SIR  那个85DRC 确实换了CPU座搞定了至于那个联冠我放弃了 因为客户不认可 更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