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TYPEDET和VREFGC是什么信号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6-09-17):
跑线路时发现TYPEDET接场管G极VREFGC接S极.我不清楚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关系.我猜测应是控制VDDQ电压的
不清楚

网友:
VREFGC为参考电压。

网友:
这两个测试点,很少用到

网友:
正因为有些测试点你们认为很少用到,所以就不去打,也就造成了一些自认为什么都正常的板,却修不好的现象。

网友:
我为什么问这两个信号.上学时没学.有个815的板子上显卡不亮.经查有两个小场管坏了.G S有80多数值.G接TYPEDET.S接VREF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