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5mr2硕泰克跑ff.00问题

楼主(2006-09-17):
今天修一块sl-85mr2硕泰克跑ff.00问题..接板量各测试点正常..后刷bios..还是一样..按北桥跟cpu座都没变化..再仔细看也没有断线之类..请各位发表一下意见..给个思路..

网友:
以下是引用kongtao在2006-9-17 19:15:10的发言:
http://www.chinafix.com.cn/dispbbs.asp?boardID=4&ID=105&page=1是的,仔细读一读

网友:
SOLTEK 的板 座子空焊的太多太多了你直接加焊CPU座,就可以搞定

网友:
经验,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