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3无时钟修复

楼主(2006-09-20):
朋友拿来一片板,是精英的KM400-M3,上诊断卡开机RST灯长亮,也就是无复位了.1\查CPU供电正常,接下查14.318两脚,电压无,波形无,没时钟当然不会有复位.无时钟好修啊.量L36和L40这两个分别为3.3V和2.5V的供电电压,正常,直接换了个ISC950910AF时钟IC,上电还是无时钟,晕了.2\没办法向DREAM求救了,要了个时钟IC的资料,仔细看了发现,其实除了,50\51这两个是供电脚外,还有34\40\22\23\55\5\16这些都是供电脚,一个个查了,55脚电压为0,看资料说明是由ATX3.3V供过来,问题找到了,打二极体为无穷大,应该是断线或虚焊了,补焊了,还是不行.3\跑线路正面穿孔处打值大,背面却跟ATX3.3V相连,这个孔正常时是被时钟盖住的,竞然会出穿板的孔从中剖断线的情况.4\问题找到了,解决起来就简单了,从ATX3.3V飞线后解决.5\修板不细心真的不行啊,发个贴给大家做个参考,也赚点积分.

网友:
此脚是不是标识PG 或者PD?

网友:
答新照:不是,资料上写着"VDDREF" AND "Ref, XTAL power supply, nominal 3.3V",我这样理解.

网友:
过孔不通的事,我常遇到

网友:
XTAL 电源共给,正常 3.3V XTAL?是什么意思? 我碰到这种问题,就在起旁边的几个103 电阻上直接用镊子短接3.3V过去 有时钟了再飞线常见的是时钟IC的PG信号不正常,导致它不工作的

网友(2006-11-29):
答新照:不是,资料上写着"VDDREF" AND "Ref, XTAL power supply, nominal 3.3V",我这样

网友:
是给REF/XTAL电路供电的,它出问题,当然没有XTAL

网友:
我一直以为时钟芯片只有两个电感给它供电,没想到还有其它啊!我的时钟电路又进步了

网友(2007-01-15):
按理从L36取电也是可以的.

网友(2007-10-14):
像这样飞线好有点麻烦,一不小心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