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起劲,再来一个MS6566的

楼主(2006-09-20):
搞完那片KM400-M3,精英为联想做的OEM.又去看了<碟中碟3>,本来打算每天只修一片板,一点睡意都没,搞板去啰.今天跟KM400-M3一起拿回来的是一片MS6566,哈哈MSI的板我们有信心,有DREAM顶着呢.1\上电VCORE为0,RST灯长亮.轻车熟路了,但CPU供部分打值没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而且此的上下管都用散热片盖住了,散热片又被焊死在板上,拆起来真得费点事,有点懒.2\拿着上看下看,突然发现AGP槽后面有个固定显卡用的小卡子下面有个Q18型号:APM3055L的管子已经烧穿了,马上换掉.再上电,VCORE正常了,示波器再打一下波形也正常,时钟复位也OK,上CPU,内存,显卡,亮了.乐坏我了.3\正常后再量这管的输出端为1.80V,应该是南北桥的供电,但找不到线跑,还有这个管子坏了,为什么会引起CPU的VCORE不输出.当然这些只有等DREAM来解答了.

网友:
这个1.8V据我知道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作为HUB-LINK总线的电压,同理,没有了这个1.8V,南北桥就不能正常的通讯和工作。并且这个1.8V由一个分压电路分压得出HUB_REF电压,也就是HUB-LINK电压的参考电压。第二个,这个1.8V进入到IO的99脚的VCOREB信号。而IO的100脚的VCOREA信号连接的就是CPU的Vcore供电,我想这个可能是影响CPU没有主供电的因素吧。

网友:
Vcore是CPU主供电。

网友:
这管坏了,南桥不烫?

网友:
不烫的,1.5V的坏了,有时会南桥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