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上的39v040bp能否用SST040代换?

楼主(2006-09-20):
V星主板上的39v040bp能否用SST040代换?
主板

网友:
SST040????印象中没有这个型号。请把具体型号写出来。39V040BP是LPC的BIOS,工作电压为3.3V。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SST040的是 FWH架构的

网友:
我的编程器刷不了39v040bp的BIOS,真麻烦。。。。以前在东方的时候老师说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楼顶打错了是华邦39v040bp和SSTLF004A代换?华邦的39V040AP和BP应该可以代换吧

网友:
刚到网上找了点东西一、FWH/LPC适配器介绍及使用方法:
 本适配器主要用于将PLCC封装的32脚FWH/LPC存储器芯片的引脚转换为DIP双列直插方式。 该适配器,支持的芯片型号有:Firmware Hub
FWH:82802AB, 82802AC<small>
</small>FWH:AT49LW040, AT49LW080
FWH:SST49LF002A, SST49LF003A, SST49LF004A, SST49LF008A<small>
</small>FWH:W49V002F,W49V002FA
FWH:M50SF040,M50SF020
FWH:W39V020F,W39V020FA,W39V020FAP
FWH:W39V040F,W39V040FA,W39V040FAP
LPC flash
LPC:SST49LF020, SST49LF040<small>
</small>LPC:W49V002A,W49V002AP<small>
</small>LPC:W39V020A,W39V020AP<small>
</small>LPC:W39V040A,W39V040AP<small>
</small> 以上都是主板广泛使用的芯片。因驱动程序更新较快,以上型号不能全部包括,我们会及时把支持的芯片型号都加入到驱动程序中,请大家及时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小技巧:什么主板使用FWH/LPC类型的芯片?
 FWH类型的芯片,广泛使用在Intel芯片组的主板中,但并不是所有Intel芯片组的主板。从Intel 810芯片组开始,Intel开始研制自己的芯片组,他们的芯片组采用了一种Firmware Hub技术,与之相对应,采用的是FWH类型的BIOS芯片,一直到目前最新的9XX系列主板,采用的都是这种技术,当然也必须用这种类型的BIOS芯片了。
总结:采用Intel 810、815、845、865、875、9XX等芯片组的主板,使用FWH类型的BIOS芯片! LPC类型的芯片,则是NeForce芯片组上采用的专利技术,采用这种芯片组的主板,使用LPC类型的BIOS芯片!二、使用方法:
 首先在适配器上插入PLCC封装的FWH或LPC芯片,注意芯片的斜角应和PLCC管座的斜角对应。然后把适配器插入全功能读写器的ZIP32编程插座。并且要注意适配器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应该是适配器上的缺口方向面向ZIP32上的锁紧手柄。
三、软件操作:
 同其它芯片的软件操作。
注意:
1、本适配器只能用在KG-3全功能读写器上,不能用在其它编程器上。
2、本适配器,只能用来对上述型号的FWH或LPC芯片进行编程,不能对普通的PLCC封装的芯片编程,否则会造成芯片损坏!

网友:
我用的威龙480,和你的一样的吧?我目前刷BIOS还没有碰到什么问题FWH的BIOS,除了ASUS用了个SST 49LF003 比较特殊外,其他的都可以用SST 49LF002 SST491F004 还有WINBOND的W49V002FAP来代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该升级了.帅哥

网友:
今天搞了一个V星的 865PE NEO2 客户说他自己刷BIOS停电了(真TMD的倒霉啊呵呵) 我把BIOS拿下来 在WWW.MSI.COM.CN下了一个准备往里刷 空白检查刚过 我的WL-48 就告诉我39V040FAP芯品损坏 试了几次也那样 换个吧 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手里有这个BIOS块 最后用 SST的49LF004A 刷了进去 OK了 这俩个BIOS VCC 都是 3.3 不知道这样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隐性问题我试着更改BIOS里的选项并且从新启动没有发现问题新照用的什么编程器啊 我用的威龙 48B 但是好多块好象识别不出来 我已经升级他的软件了 ....

网友:
LPC的能不能代换呢?我到网上都没有发现能刷w39v040bp的编程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9 14:23:11编辑过]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遇到过只认原型号的情况.

网友:
恩新照用的是跟我一样的编程器 那 SST49LF003 没有能代替的吗只能用原型号代替啊

网友(2008-03-12):
3.3V和3V都能用吗,都是LPC的 容量也一样

网友(2008-11-26):
39v040bp 可以用 sst 0004b pmc 49 004t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