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病修了三小时才修好啊。

楼主(2006-09-21):
一SL-85DR2-TC来时说声卡不响 而且挑显卡不稳定啊。我拿到主板一测检测卡跑C1 C3 24 26 2B但插上显卡就是不显怪了啊。当时没有想到声卡不响的原因造成的啊。查了AGP线路没有问题啊。复位时钟一且正常啊。正打算判断北桥坏呢。一查声卡供电管78L05供电不正常 一个3V一个1V正常是12  5V啊。忽然想到坏了啊。AGP也需要一个12V供电啊。一查果然没有12V啊。一量78L05和AGP12V供电是通着的啊。说明是12V在通往的路上断线了啊。于是顺着12V查查到一个小电容下有黑色的东西把电容去掉看到线断了啊。接上测 78L05和AGP 12V都有了啊。插上显卡好了啊   我只能说一句话理论不好就是修不好杂病板啊。

网友:
修到过一批 ECS 的SIS P4板 ,12V供电不正常,没有找到上下两层烧坏的,后直接飞线解决。是内部中间层断了?? 按道理是这么解释的,不过为什么烧断,没有想通

网友:
维修主板故障首查的是供电.这也是最基本的维修思路了.

网友:
顶了  修显卡不亮的  12 V 3.3V 5V 都是必须检查的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还有他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
AGP的12V的线烧断,一般都是因为插AGP卡时不小心12V与GND短路造成的。

网友(2007-01-19):
刚修到,是双敏的KT400,烧断了,不少,修好后,却发现有时死机,不知道知道怎么回事,有关系吗

网友(2007-06-19):
主板工作必备的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缺一不可,而且有时供电分好几种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学习了
严重顶

网友:
我有一个主板显卡上gf2能点亮。gf4点不亮。测显卡供电,12v 5v正常。3。3v只有2。8v。南北桥都很热。还没解决呢?

网友:
我也曾修到这种板子,后来我也是直接拉线就搞定了.

网友: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会少走弯路了

网友:
我看维修视频的时候,讲师一味强调先查供电再查工作条件。

网友:
看来真的要硬学好基本功才行!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看来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新天下的P4X266是南桥无供电
供电MOS的G极无控制电压
看板子背面12V断线
飞好线就ok了呵呵

网友(2007-10-11):
我一般都是先打阻值再做定论

网友:
维修主板故障首查的是供电

网友:
修板子基本功要扎实啊

网友:
电压都没有的经验就不要在这里上传了。讲讲电压都正常,(或只是稍有差别造成故障的吧),那才算得上是经验之谈 。

网友:
顶一下,有学了一招!!!

网友:
如果主供电正常没复位下面该查那里呀?
有几个同样毛病的板子

网友:
学会了跑线路基础才算打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