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通病

楼主(2006-09-21):
INTEL D845EPT2开机检测卡跑 E1 E9 D8除了内存电压外 90%都是BIOS坏了啊。刷新BIOS都好了啊。不加电一般都是IO坏了啊。今天接了40块INTEL主板 修好35块啊。有30块是BIOS坏了啊。5块是IO坏了啊。大厂的主板不坏是不坏一坏就是好修啊。而且也不费力气啊。

网友:
修INTEL的板是要备份BIOS的,不然太难搞。。。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 BIOS 是从哪得来的是从坏IO的板子上备份下来的吗

网友:
楼主都成机器了

网友:
经验之谈,可我INTEL的原装板修的不多.

网友(2007-03-31):
INtel的BIOS最难刷的了

网友:
学会怎么提取的话也是很简单的.我的都是自个提取的.

网友:
对于分散的文件,无非就"砍头" "合并" 和"填充空字节".对于整合型的也就是"砍头"和"去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本事不小啊,厉害....在下佩服   ,一定有不少徒弟啊?

网友(2007-07-11):
INTEL主板不容易坏,坏了这么些,说明用的电源很垃圾!

网友:
楼主还是啊 啊 啊个不停。

网友:
同意12楼,坏40块板子,一定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上915以后的,09也是BIOS坏,正如楼主所说的,INETEL的板BIOS坏的可能性在90%一点也没错的

网友(2008-01-11):
我修过几快INTEL 主板,也是不加电.都是网卡芯片坏的.IO 坏的最多.

网友:
D3后复位,也是bios的问题,我今天也修哈一块

网友:
你说的不错啊 我这就有英特尔D845PE的BIOS  有用的加我QQ289695989  不加电一般是I/O坏了 你那有D845GV/GL的BIOS吗   我在网上都没有找到啊 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如果能多写点心得就好了,内容少了点,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请LZ分析一下跑FF不跑CPU,对于INTEL原专主板的通病!

网友:
INTEL主板几乎都没有BIOS跳线,要把电池拔掉,短接电池座正负极放电,我遇过几块不显示的865主板,放电就正常显示。

网友:
intel bios `不好找啊,,好几个bios找不到,这么好找啊..你备份的多呀
[
]

网友:
又学了一招了,不错,这个论坛好的

网友:
能说下怎么样提取INTEL的BIOS吗?????

网友:
谢谢几位老师的点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