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个算不算是478主板的一个通病

楼主(2006-09-21):
一块杂牌子的845 插上测试卡发现不复位 CPU供电是正常的 内存的 2.5 1.25 正常唯独92 的3.3 没了 记得心在飞翔说过SMBDATA和SMBCLK  俩个脚的问题 于是我就把IO83627HF直接换了一个结果真的好使了 呵呵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个通病呢 大家遇见过的多吗 心在飞翔如看见这个帖子请再说一下这个脚还跟什么地方相连先谢谢

网友:
这个脚连的地方多了,,南桥,IO,CLOCK,内存。

网友:
你的意思是 内存 IO 南桥 还有其他它的 ?

网友:
不错是串联在一起的,不过IO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没错,由于IO所负责的功能很多,所以在INTEL的主板中,IO坏的比率很大。

网友(2007-04-24):
怎么找这个92。93。脚?一般是定义成A1或A2的

网友:
你说的我还是不明白的,它这个关联到很多地方你怎么知道这个是通病的,

网友:
修的多就知道 是通变了

网友:
SMBDATA和SMBCLK是系统总线数据和时钟,贯串整板。在主板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步。

网友(2007-11-03):
IO的嫌疑最大了 大家多注意呀

网友:
学习中,我谢谢高手们的点评!!!!

网友:
這些比較容易出問題的地方要注意,下次維修起來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