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06-09-23):
精英的讹45GL 通电跑C1后  就断电  过一会就自己通电跑到C1有断电2  一其这么重复   I/O 是83627HF   请高手指dian

网友:
拜托下次请你把字写得清楚一些,看得好累。这种故障多半是不过内存引起的,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如电压频率等,以及通往北 桥的AD线。另外CPU座和BIOS资料不对,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还有内存本身不良也会造成这种现象的,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插不插内存是一样的

网友:
那加不加CPU呢?情况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