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故障

楼主(2006-09-23):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2310262850057.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此主板3.3V短路,南桥旁的两个场管被别人动过,IO是83627HF的,芯片组是nForce2的,都有什么部件坏了可以导致3.3v短路,麻烦知道的说一声,图片是拿手机拍的不清楚没钱买数码相机没办法

网友:
nF板比较容易坏南桥!摸一下是否发烫

网友:
南桥坏的比率大。另外就是IO

网友:
先看一下其它的电压,如2.5V,1.8V,以及SB电压是否短路再做判断

网友:
99%是南桥挂掉了

网友:
对,南桥!可以拆下南桥测量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2006-11-11):
回复 网友A:

真有钱啊,买那么好的手机。还可以拍照。

网友:
你手机不错哈,还比较清楚

你手机不错哈,还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