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3块速配5718的显卡

楼主(2006-09-25):
接过来是5块结果2块GPU蹦了一个角.一块是GPU空焊,压了没反应最后查出GPU数据线空焊.从新做BGA.一块也是数据线出问题,到现在还没想通.我测出都是300.一根就像电容一样会放电,我把排阻断开是GPU那边出问题,我再开机测确定GPU坏.可奇怪拉,我这时再测2极体恢复正常.我把排阻接上,花屏好了.我想估计这块也用不了多久了.另一块是地址线空焊.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MATS怎么定位那一颗显存坏,数据线 地址线坏的情况下怎么看,我逐根试过但都无法却定具体那一颗坏.老师以前教过FBD[31:0]               0             0
FBD[63:32]              0             0
FBD[95:64]              0             0
FBD[127:96]             0            0
这上面显示出那颗有问题就是哪颗 坏可我试过怎么都不准.特别是数据线地址线有问题更是无法算出是哪颗.请老师们指定.谢谢!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顶一下,请高手出手相助.

网友(2007-01-28):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MATS可以测那个5718的显存的吗,那个MATS不是只能测GF4以下的吗?

网友:
地址线空焊,是怎么测出来的啊,师傅

网友:
MATS好像是只能测GF4以下.软件的位置还的看厂家的显存设计位置来确定.

网友:
看看高手们给什么提示!

网友A(2007-03-28):
我们那儿拿出去修的显卡,有一半命不长,最短的一天就完。一般包一星期。

网友(2007-06-09):
请显卡专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那儿拿出去修的显卡,有一半命不长,最短的一天就完。一般包一星期。

这么难啊,客户都不能干啊

网友: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修好过这样的显卡

网友:
看不懂,还从未修过显卡 ,学了主板就开始学显卡

网友:
我2003年从网吧用20元买的2块花屏的显卡(TNT2  32M),加焊主芯片和显存芯片修复后,用到现在还没坏.爱坏的主要还是显卡的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
请小丁同志说说 他是专修显卡的呀

网友:
没有颗粒测试就只有逐个测试了,慢慢焊

网友:
是的,只有一个一个的焊了测试。

网友:
我以前也是,一个一个 的试。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