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一例

楼主(2006-09-27):
朋友拿来一片MS-6580,故障为时亮时不亮.对于这类故障,没什么好的招.只好一个个查了,查到CPU的VCC_VID这个点,电压0.37V偏低,正常应该1.25V,用手压了一下,正常了,原来CPU座空焊,用高迪850加焊两次才搞定.有两个问题请高手支招,1:时亮时不亮的板怎么修?2:VCC_VID有什么用?

网友:
这板和我修的故障一模一样,加焊两次搞定,看来6580这板还真是问题不小VCC_VID是给电源IC的VID脚提供高电平的

网友:
呵呵MS6580的板CPU上的VCC_VID可不是由电源IC给的哦它是由MS-5控制的一小Q给的

网友:
核心vcc正常 是不是说明vccvid正常?

网友:
不一定,VCC_VID偏高,Vcore也是正常的。但VCC_VID低,Vcore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
VCC_VID偏高,Vcore是正常下,主板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
我有一块462板子一上CPU就电源保护。是怎么回事。请大家给个指点?谢谢!

网友:
量各个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2007-06-09):
哇,这个烂板啊,RD设计的有问题,CPU电压总爱出问题,老是烧维修的CPU,我们都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