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28 MSI PT890 Neo-V 主板声卡不好用维修一例-->心在飞翔转移

楼主(2006-09-29):
机种:<state wst="on"><place wst="on">MS-</place></state>
                                <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True" sourcevalue="7258" unitname="pt">7258    T</chmetcnv>890 Neo-V故障现象:声卡(ALC850)不好用,量测1087的输出端,发现对地仅为004,判断为ALC850芯片短路,于是更换ALC850,更换后故障依旧,而且声卡温度急速升高,表面有烧黄的痕迹,量测1087的输出端,发现电压很高,为10V左右。更换1087,加电测试,发现还与原来一样,这时怀疑是前个1087损坏,导致声卡芯片同时烧坏,而后换的1087因为声卡芯片处于短路状态,所以1087又损坏了,于是就同时更换了1087和ALC850,可是故障现象还是与原来一样,这时重新量测1087,发现1087的调节端(ADJ)的电压过高。正常的应为4-5V左右,由于这个调节端的电压是用两个电阻分压的方法来进行产生的(图示如下:)所以调节端的电压是与R414和R415这两个电阻有关的,查阅电路图后,发现R414为100R的精密电阻,R415为309R的精密电阻。实际量测,发现R415的阻值
                为30KR左右。这明显是不对的,说明这个调节电路有故障,将R415进行更换,由于手中没有309R 0402的精密电阻,所以更换为300R的普通0603电阻,重新开机测量,由于R415的阻值非设计值,所以输出电压偏高一点,为5.2V左右。但完成可以正常使用,进入系统后,声卡正常出声,此板修复。相关电路:<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shapetype id="_x0000_t75" stroked="f" filled="f" path="m@4@5l@4@11@9@11@9@5xe" opreferrelative="t" ospt="75" coordsize="21600,21600"><stroke joinstyle="miter"></stroke><formulas><f eqn="if lineDrawn pixelLineWidth 0"></f><f eqn="sum @0 1 0"></f><f eqn="sum 0 0 @1"></f><f eqn="prod @2 1 2"></f><f eqn="prod @3 21600 pixelWidth"></f><f eqn="prod @3 21600 pixelHeight"></f><f eqn="sum @0 0 1"></f><f eqn="prod @6 1 2"></f><f eqn="prod @7 21600 pixelWidth"></f><f eqn="sum @8 21600 0"></f><f eqn="prod @7 21600 pixelHeight"></f><f eqn="sum @10 21600 0"></f></formulas><path oconnecttype="rect" gradientshapeok="t" oextrusionok="f"></path><lock aspectratio="t" vext="edit"></lock></shapetype>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28214297699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网友:
呵呵,偶昨天也碰到了这种故障的板.

网友:
那么原先的声卡芯片与1078都是好的吗?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R415的阻值为30KR左右?谢谢!

网友:
不是好的,原来就是坏的。至于什么原因造成的R415开路,我也不清楚。只是找到了故障原因。

网友:
顶了再看吧

网友:
最开始的 1087 和 ALC850 都挂了 ?

网友:
我不记得一般都用7805提供电源!干脆换一下是不是更稳当

网友:
78L05供电的只是一部分,再说了,维修要找点,而不是靠没有明确目的的换件。

网友(2006-11-01):
我认为1087,由于r415变值使1087输出端基本等于输入端电压12V造成声卡被烧毁成短路状态,使1087电流加大电压下跌到10v左右,时间一长就会烧毁1087.后一个1087必然也发热严重,时间较短应该没坏.v0=1.25*(1+r415/r414)

网友(2007-09-02):
师公啊,我们要好好向你学习呀就!

网友:
顺便请问下 象ALC 201 101  650这些吻合AC97规范的声卡管脚定义都一样吗     能代换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