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发2列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2006-09-29):
今天遇见了俩个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是前些天修的一块INTEL原装主板 原来的IO坏了 这次拿回来结果发现一点开关就保护 再开机开不了 .只能重新拔插电源再加电可以加电,但还是短路 .我把光驱 ,硬盘, 的电源都拔了但还是短路又换了个电源还是短没办法拿下来吧 把板子拿下来后就不短路了难道是他机器跟板子有短路再上回去吧 见鬼了 上回去也好使了 测试没问题后把 显卡 网卡 螺丝都拧上以后开机晕又短了  这时候仔细检查发现网卡下面的一个螺丝孔下面没有那种铜的螺丝柱了 也就是说当我把网卡下压的时候会造成主板跟机箱直接短路 哎 拆了 从新上了个那种铜的螺丝柱 再把板下回去就好了....这个是第一个(注意这个主板特别大具体型号记不清了)第二个更有意思客户拿来两个机箱  一个说昨天以前一直都亮就是比较爱死机越来越慢今天一开机就不亮了  另外一个就是看见桌面就蓝屏  先解决不亮的吧  用万用表一测试NND 内存的2.5 就剩 0.15了亮就怪了 换个9916上去就O..O..O,...O..OK了 但是进系统特别费劲有的时候干脆就进不去 下意思的去摸了一下CPU的散热片 TMD 都烫手能好使么 把风扇拆下来 把散热片上的 灰和那些小毛毛清理干净就OK了...  那第二个不用说了进系统蓝的也是这病拿到手一看风扇下面的散热片都让灰和小毛毛忽死了 清理了以后就好了  .最后我要在这里说一个维修经验 上面的俩个板子我们其实就收到了一个主板的维修费因为清灰没法向客户要钱 以后做这种事情还是背着点客户好                                                    毕竟你工作了但是人家认为你的工作很简单不认可给你RMB 还是拿下来 哪怕是在哪地方补补焊也好说   可以收RMB啊 呵呵

网友:
修板有个绝招呀,叫做"洗刷刷",嘿嘿对于客户,我也发表下意见,有的客户还是很通情理的,他会主动给你维修费,如果你想落个人情,收不收就是你的事情了,对于这种客户,我就干脆不收了,因为和这样的人打交道爽如果碰到那种换个电容给你两块钱的,就找个机会好好治治他所以,这个东西要看人下菜

网友:
呵呵  收到 看来不只是我遇见这样的事情 大家也有遇到过的 谢谢新照的 建议

网友:
先谈好价格后,再维修.

网友:
o.o.o.o.o.o....o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