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不熟悉的BIOS块的电压及容量的简易方法

楼主(2006-09-29):
大家手头里都有不少拆下来的旧BIOS块,可是由于现在BIOS块的工作电压有3.3V和5V之分,所以如果上错了的话,是不好用的,那么如何来区分呢?不同厂牌,不同型号的BIOS的型号命名规则实在是太难记了,上网查也实在是太麻烦。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很容易的查出不熟悉的BIOS块的工作电压和容量。首先进入力浦电子的软件下载页面http://www.leap.net.cn/soft.asp(力浦电子是现在比较领先的编程器制造厂家)进入下载页面后,在屏幕的左侧,选择Handy-programmers这个选项会出现如下的画面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2901869268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点击下载IC-Writer,IC_Library_2006Q3.exe,20060922.exe 这三个程序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29023213199.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下载完成后,按照顺序依次安装上述三个程序,记得要保持默认值。安装完成后,运行程序。在选择BIOS类型(TYPE)中,选择你所要查询的厂牌和型号(在BIOS块表面有写)如下图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attachments/dvbbs/2006-9/20069290222149054.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例如在这里,我们选择SST的SST49LF004A(PLCC32封装格式的)就可以在选择框的下面,看到这个BIOS块的工作电压,擦写电压,容量等等数据。VCC为工作电压,VCCP为擦写电压,SIZE为容量,128K为1M的,256K为2M,512K为4M,依此类推。这样就会清楚的知道手中的旧BIOS块是什么工作电压的,用在什么板子上了(仅就P4和K7的板,也就是我们在维修过程中最常见的板,INTEL和NVIDIA芯片组的主板,用的都是3.3V工作电压的BIOS块,VIA的SIS的板,用的都是5V工作电压的BIOS块。如果用了非标准工作电压的BIOS块,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试试看,是不是很简单实用呢?S:这个程序是可以脱离编程器进行工作的,所以我们可以只使用这个软件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9 0:40:40编辑过]

网友A:
顶!试试!我修板的时候一般不喜欢用主板原来的BIOS刷,在找不到相同和代换的情况下只能用原来的BIOS但一定要备份原来的BIOS,切记!切记!特别是一些杂牌板和笔记本BIOS!我就碰上过好多板子就算你在网上找同样型号的BIOS都刷不回来!

网友:
顶了,二楼说的极是呀

网友B:
要是主板上bios块没有了的话,还可以没量底板bios引脚的28脚是否接地,接地的一般为3.3v的bios块.有大约500阻值的为5v块.

网友C(2006-12-01):
看型号可以区分出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型号可以区分出工作电压

如果块没了的话,你还能知道工作电压吗.

网友(2007-06-01):


网友:
二楼说得对,我也是这样,用它原来的bios刷新,有时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

引用 网友B:
要是主板上bios块没有了的话,还可以没量底板bios引脚的28脚是否接地,接地的一般为3.3v的bios块.有大约500阻值的为5v块.

好的很啊,很多不明白的东西,现在知道 了

网友:
好东西,但是我一般都是用编程器软件里面查看型号的参数的。  这也可以知道封装和容量还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试试!我修板的时候一般不喜欢用主板原来的BIOS刷,在找不到相同和代换的情况下只能用原来的BIOS但一定要备份原来的BIOS,切记!切记!特别是一些杂牌板和笔记本BIOS!我就碰上过好多板子就算你在网上找同样 ...

如果真的刷不回来。你一般咋办呢?
拿个新的来代用?

网友(2007-07-05):
好东西,不过我一般都是打开编程器软件查看里面的型号的,一般的都有。

网友:
刷BIOS要备份,查找文件要仔细,见过好多板子因bios文件没刷对,造成不能开机,有的还损坏了硬件的.

网友(2007-08-14):
学习了.....同意2楼的

网友:
有的主板上有3.3V和5V的选择跳线的

网友(2008-02-22):
感谢楼主和4楼,非常好的经验和方法,谢谢了。

网友:
修板时找一个代用的BIOS,再刷程序保险。刷坏过客户的BIOS芯片,很郁闷的。

网友:
二楼说得对,我也是这样,用它原来的bios刷新,有时能解决问题 还有个问题问大家SST39S020这个是FLASH MEMORY 好想刷起来麻烦的嘛

网友:
怎样从BIOS型号识别工作电压呢?

网友:
顶一下。。说得好。。学习了 下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