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15VTT电压高的修复过程

楼主(2006-09-29):
开机测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VTT电压高3.2V.心想电源集成坏了就换了块,再开机还是一样.我再换一块再开机还是一样.这回不得不去查电路图这个VTT是由电源集成1脚控制的反馈脚是10脚我把反馈脚的电压降低,测输出脚还是没变化.晕这块集成也是坏的.再换一块OK.C1了.现在的集成真是搞死人害我修了2个多钟头.补一下电源集成是RT9231A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0 2:23:37编辑过]

 会员5452000元2019-7-2 20:26

网友:
这个贴居然没人顶天理何在,估计对P3的VTT太了解了吧

网友:
老大,这个集成那个集成的,很容易把人搞晕,型号能写出来就爽了.不管怎么说,顶了.

网友:
集成电路型号,写一下. 写心得时,最好把维修过程写清楚,尤其是元件的型号!因为我们是观者,没有经历过维修.

网友:
电源集成块是不就是我们长说的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2007-02-27):
是啊,没有型号,很容易就把人看晕了.

网友:
vtt电压过高,通常会烧北桥或cpu的,楼主的竟然没烧,真是万幸.

网友:
跟几老师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2007-06-23):
有一次遇到一片845的VCCVID的电压是3.3V当时忘了测这个电压就上CPU了,跑FF,取下 来再测各电压,发现是3.3当时心里都凉一半,心想CPU一定挂了。换一块好板子试CPU还好没有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