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脑红色845GL不加电通病

楼主(2006-09-30):
一款红色科脑845GL主板不加电紫色和绿色一且电压正常就是不加电 晶振起振IO8702也换过了啊。南桥也冲了啊。南桥待机电压也正常啊。 就是不加电主板上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元件 不好修啊。客户拿来15块这样的主板全是网吧的啊。其中有12块是不加电啊。最后拿加电的主板对着修啊。发现好板上 ATX电源插口有两个二极管两头电压均为5V而不加电的主板只有3V不正常啊。于是摘下不加电主板的两个二极管一测没有问题啊。于是又装上谁知怪了啊。再测这两个二极管的电压正常了啊。一触发开关可以加电了啊。进系统开关机一且正常啊。于是剩下的11块一会功夫都摘下装上全好了啊。我没有法做解释啊。是不是此处二极管保护了啊。摘下放一电就好了啊。虽然不是很精典但能供大家参考一下啊。谢谢

网友:
这种主板打死我也修不好!

网友:
麻烦楼主说下那个二极管是连什么的 紫线吗  看见麻烦回个帖

网友:
忘了啊记不清了啊 两边都有5V啊。低于3V此板就不加电啊。摘下放一下电再装上开机OK

网友:
科脑845GL 谁修到的跑下电路

网友:
谁说的啊。一翔升64M显卡检测卡跑26不亮 把1084管吹掉再装上立马又好了啊。那这又作何解释啊我也不明白啊。

网友:
这样的板修得不放心啊科脑845GL的板很多在ATX20和ATX12V之间有两个黑色的二极管串连,连5VSB降压得到3VSB的科杰问题描述的不知是不是它

网友:
LZ说的情况我也碰到过的确实如此。。。所以俺经常说,凡事皆有可能。。。

网友:
唉, 搞维修靠技术, 有时更得靠手气和灵感

网友:
如果状态不好,修什么得惨, 还要被电打!不知大家有没类似经历

网友:
是啊。对啊。就是这两个串连的二极管啊。凡事皆有可能发生啊。不能不服啊。

网友:
[payto](seller)@(/seller)(subject)(/subject)(body)(/body)(price)0(/price)(transport)1(/transport)(ordinary_fee)(/ordinary_fee)(express_fee)(/express_fee)[/payto]

网友(2007-05-2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样的板子会把人的心情搞坏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不错学习了

网友(2007-11-03):
做这些之前你有没有给主板放电呀?

网友:
学习中,谢谢高手们的点评!!!!

网友(2007-12-05):
晕倒中。。还有这种修法。。二级管是有压降的。。怎么可能两边电压一样。。那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现今维修主板界 真的怪事连!??啊!有可能马?

网友:
这种主板打死我也修不好!
。。。。。。。。。。。。。。。。。。。。。。

网友:
科脑845大红板上面只有两个大电容,做工非常差,看了心就发毛!

网友:
从材料学上分析属于焊料的问题
用万用表电阻挡应该测不出来

网友:
说不定二极管软击空穿呀,可能换一个好点会比较好

网友:
唉, 搞维修靠技术, 有时更得靠手气和灵感~~~~~~~~~~~~~~

网友:
这是什么病 呀。说不通的事啊。今天是长知识了。以后遇见这样的板也焊下试试。

网友(2008-01-21):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