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P4P800 D1不过的故障

楼主(2006-09-30):
今天修到一块板,刚开始拿来,开机保护,无主供电,检修过程就不多说了,修复后,加CPU,测试卡走C1,刷BIOS后走D1 FRAME和IRDY信号灯熄灭大家谁有碰到过此故障的,请支招能用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除NB SB未换
刷BIOS

网友:
孙老师,你可真会开玩笑,你都修不好了,俺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啊??这个南和北俺换了也不少,那里面是什么电路啊??以前东方毛老师跟你都没大说过,能讲讲里面的原理吗??也请心在飞翔老师赐教!

网友:
孙老师我想起来了,你先把FRAME和IRDY这两个信号灯给修亮了,估计能好!关注中....

网友:
汗....南北桥原理?? 呵呵,俺讲不出来

网友:
二熊是东方出来的吗???说话可真有意思,呵呵!佩服!

网友:
哈~~这个我知道。你不是没换南北桥吗?换了就好!

网友:
汗。。。一帮坏蛋~~ 跟着捣乱~~我直接换板,搞定了哈哈

网友(2006-12-31):
是啊,先换NB;不好,再换SB。

网友:
不错啊都挺幽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照:详细解释下FRAME和IRDY信号灯的原理和作用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