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主板IDE接口

楼主(2006-10-01):
一V星845E主板IDE口接光驱时死机,拆下光驱则没事, 绝对是主板问题,请给个思路先?

网友:
有显示, 在检测到光驱时或启动系统时死机

网友:
一, 是BIOS的问题,二,南桥的问题?

网友:
顶楼上的可以通过打IDE到南桥信号线阻值来判断

网友:
重点查一下IDE接口上的中断信号线(IRQ)

网友:
正常阻值是多少? 老大

网友:
比较好的IDE口,位置相同的脚,数值也应该一样的一般在400左右,不同的南桥数值不一样的

网友:
以下是引用心在飞翔在2006-10-2 21:00:19的发言:
重点查一下IDE接口上的中断信号线(IRQ)这个信号怎么查啊??用万用表还是有频率器啊??有是好的,还是没有是好的啊??

网友:
以下是引用二熊在2006-10-4 15:08:43的发言:
这个信号怎么查啊??用万用表还是有频率器啊??有是好的,还是没有是好的啊??用万用表即可,查一下对地的阻值,还有电压。修过这样的主板,就是由于IRQ不对造成的。

网友:
排除断线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IRQ的电压一般是多少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