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06-10-01):
有一块硕泰克主板,主板可以点亮,但是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插上检测卡检测,检测卡代码灯不亮,此问题如何解决??还有一个问题,主板可以点亮,装上系统后进入系统就死机,用检测卡检测主板,代码跳到26就停下,遇到过几块主板都有此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1、主板可以点亮? 显示器无显示?注意可以通电和点亮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通电后,测试卡无显示,你首先要去查各基本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 PG2、普通检测卡跑到26后就停住,是正常的。造成装系统死机的原因不外乎供电不足,供电有杂波,频率问题,I/O或者南桥损坏 BIOS损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