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15主板加热后才能启动

楼主(2006-10-02):
有一块815主板,通电后按开关不启动, 拆下主板感觉有些潮,就用电热吹风机吹了一阵,过后就能正常启动, 但放置一段时间后,又不能启动,再一吹又好了,现在已经反复多次,仍不能彻底恢复,  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先换电容试试,也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有点太笼统了  你是吹的什么地方啊  不能整个主板你同时都加热吧再有你说的不能启动是不能触发上电,还是能上电不工作啊.我猜你吹的如果是CPU供电的话应该把重点放在检查电源管理芯片身上和电容以及供电的场效应管身上如果你是吹的南桥晶振附近 那就要洗南桥换晶振以及电容.然后从新植南桥

网友:
把南桥好好烘干一下,多数是它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解答!我再说明一下:一个是接通电源后,主板上的灯亮,但接通powerg开关不能启动;二是吹的南桥部分和供电的场效应管部分,请各位老师再给判断一下问题所在,再次感谢!

网友:
如果你确实表达不清楚你的故障,你就测量一下正常时和非正常时32.768的电压,比较一下

网友:
可以先把给南桥3.3V 1.85V 待机电压产生元件 换了试下,碰到过类似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