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6-10-04):
本人爱好电子,不懂主板维修,但有一块845GV芯片组的板子,进得了启动菜单,进不了系统,可以肯定是主板故障。请各位老师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很遗憾。这个故障太难以用语言来解决了。建议你如果对修主板感兴趣,先从基础开始学起,起码要知道主板工作所需要的必备条件等。这样有了一定的基础,形容问题也就会明确了,大家也容易帮助你。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以下是引用kongtao在2006-10-7 11:14:25的发言:
呵呵,怎么这么肯定是主板问题.    同意楼上的,试下吧早就试过了,且所有插件我都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只有主板表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2007-06-18):
你现在说的只是:我的主板坏了,大家说怎么修?
我现在对你说我的车坏了,不说故障点在哪儿
你怎么修,看不见,摸不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