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引导ide设备,请指点

楼主(2006-10-05):
epx815主板.刚开始是键盘鼠标不能用..后去掉排容..正常进入系统..用户拿回去后..使用有几十分钟..死机重起..就不能引导了..拿来经查..确定是主板问题..请各位指导思路...
主板

网友:
打下PS/2口对地数值,顺着键盘CLK 和 DATA线路查下有其他损坏元件

网友:
现在是键盘可以用...问题是不能引导硬盘跟光驱..

网友:
打IDE对地。查NQ与之之间的线路。NQ

网友:
都打了二极体值...都正常..有个问题就是一脚是3.3v..可有的板是5v..不知正确没有..旁边的门也换了...

网友A:
查针是不接触完好,二换数据线.